[家电] 修压力锅排气孔漏气

楼主(2022-04-24):
收到客户让修漏气的,插电后锅内有开关跳动的声音,但竟然排气孔漏气,排气孔清理了一下好脏,然后好了,寻思着免费就行,谁知道放了一会再试又出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过之前好了呢,
1排气阀损坏(仔细观察可能性不高)
2电路故障,压力开关作用失效
3可能存在温控开关,跳的是温控
4压力开关问题
处理
1排气阀观察无破损,在安全阀顶后未漏气一段时间,先排除
2电路未发现明显腐蚀损坏
3未发现温控开关
4压力开关拔掉后加热盘未有输出。
调整压力开关后不再漏气。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压力开关跳了后过会才漏气的呢,后来想到了,因为加热盘的余温
ps后补上,继电器带电测量拆下测量都没问题,所以才考虑压力开关,温控模块找到了,是总输入直接接的

网友A:
不是换继电器么?压力开关不觉得要调整。除非有设备,拿打气筒大压力,看压力表什么时候跳。。。

网友:
分析到位,事半功倍。

网友B:
和加热盘的余温,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继电器么?压力开关不觉得要调整。除非有设备,拿打气筒大压力,看压力表什么时候跳。。。 ...

继电器有动作,拆下后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加热盘的余温,有什么关系?

虽然压力开关跳了,但跳晚了,加热盘断电温度会下降却不是直接下降,金属盘的温度依旧会有热量增加锅内压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有动作,拆下后测得

测得无问题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大家说一下

网友C:
限压阀排气?如此不应该调压力开关~这种串接在干路压力开关是起防止锅超压爆炸作用的,压力开关动作后整个电路断电~加热程序也清零了。
限压阀没问题的话排气就是温控错误~或者感温电阻变质~先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压阀排气?如此不应该调压力开关~这种串接在干路压力开关是起防止锅超压爆炸作用的,压力开关动作后整个 ...

我之前提到的温控是温度上限断总电的,175度,应该叫温度上限保护吧,压力开关里面有感温材质,应该是叫压力温度开关,会在温度和压力合适的程度跳开,然后计数保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压阀排气?如此不应该调压力开关~这种串接在干路压力开关是起防止锅超压爆炸作用的,压力开关动作后整个 ...

排气阀排气是锅内压力太大,压力大是温度太高,加热盘的电时间过长,在带电手动启动压力开关后加热盘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