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不同品牌型号的显示器,互换主板有没有可能呢?

楼主(2022-04-24):
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弱智问题呢?原因是这样的:自用的一个AOC 24寸显示器,接口很全,两个HDMI,一个DP,一个VGA,并且还内置了喇叭。可惜不小心把面板碰坏了,一直没舍得扔,总想着让它再发挥点余热。
前几天朋友给了我两台显示器,其中有一台22寸的,品牌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接口只有VGA和DVI,拆开看了下做工很差,线飞来飞去很乱,于是就想如果把它俩整合一下岂不是完美?
但是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骚操作,各位大神发表下意见可好?

网友:
有万能驱动板  或者刷写固件才能用

网友A:
搜一下原来的屏和新换的屏是否兼容,兼容的话互换应该没问题,否则就要改程序或者改排线

网友:
分辨率一样的吗?

网友:
能整好你就是大神。当然比俄罗斯活人接头要容易些。

网友:
据说有万能驱动板,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分辨率一样的就可以代用,估计LED背光供电接口可能要改一下,我用LG24寸的驱动板改过一台清华同方一体机

网友:
我感觉不行,你不如把那个处理掉算了,说不定有人有同型号的屏可以用上

网友:
反正都是问题机,试试再说

网友:
建议LZ上一下两块屏标签图片

网友:
分辨率一样、屏线一样才能换。

网友:
买个王能驱动板驱动吧!

网友:
谁都说不清楚,还是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原来的屏和新换的屏是否兼容,兼容的话互换应该没问题,否则就要改程序或者改排线 ...

是的,主要是看屏

楼主:
两个显示器的标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显示器的标签

分辨率,大小都不一样,看来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
很多山寨的就是换万能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显示器的标签

看机器型号没用,主要看液晶屏型号。以前换过好几台19寸的,因为尺寸一样,分辨率一样,接口类型一样,可以直接替换,就是有时液晶屏厚度、固定孔位不一样,需要想办法

网友B:
你查一下两块屏幕的参数必须一样  分辨率  和信号类型(单8 还是双8   一般1920-1080的很多都是双8)这个必须一样   然后是屏幕供电电压

3.3V多见于移动端的屏幕   5V则是移动端和非移动端都有   12V多见于非移动端  这个不一样还可以想办法   有的主板直接有跳线电阻或者跳线帽

再就是确定好屏幕信号线的供电  左右是不是对的 别让屏幕供电跑信号线上面了不然必灰     有些厂家不按规矩来 LVDS信号线和GND排列不一样   别看见一样的插头 能插得进就直接怼

我改了好几个屏幕了 其中AOC的老显示器单VGA那种奇葩  都给改成了HDMI+VGA  了  还有就是三棒的 非要搞个14V电压你用12V就是亮屏幕可以 但是不能正常工作   19V也行啊 搞个笔记本电源就是  总不可能专门搞个14V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下两块屏幕的参数必须一样  分辨率  和信号类型(单8 还是双8   一般1920-1080的很多都是双8)这个必 ...

大佬会不会VGA线刷屏参?
我也从一个ATM机上拆了一个15寸4:3的正屏,然后这个接上供电和线能直接用,还在钱箱的那个位置拆了一个说不准是5寸还是7寸的小屏,但这个小屏让垃圾场的人给砸爆了,最终只得到驱动板和触摸屏的驱动板,然后就惊奇的发现这个小屏的驱动板竟然跟大屏的一毛一样(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屏线,大屏是变成EDP的线直接接到屏后面了,小屏是变成了一块转接板然后焊个端子座,屏的软排线再插到端子座里,更神奇的是大屏没有背光线,小屏反倒是专门有两对背光线然后接的独立的高压板),然后之前手上有个老笔记本拆了块屏(这个屏与我目前用的良心想的屏反倒是能直接互换使用),目前就是打算想把这个小屏的驱动板改改拿来点亮这块笔记本的屏,然后看网上的说法说是需要根据屏的数据来写屏参,并且不用编程器直接拿VGA线就能搞,不知你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