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翻车] SM3267 AC 奇怪的丝印 + HY16 TLC 黑片开卡失败记录

楼主(2022-04-24):
入手了几个拆机板子,丝印看起来是自己定义的

想起之前 CBM2199 板子上卖家送的 HY16 黑片,尝试量产一下

颗粒是 H27UDG8M2M,无丝印,应该是黑片

焊接过程略过

打开量产软件,成功识别

结果是 Read Hynix Read Retry OTP Data Fail

换一个版本 2.5.67

似乎无限卡 PreTest

打开黑片工具

(NoBin 是没有固件的意思?)

点一下 CHeck,颗粒应该是挂了

成功翻车,记录一下

楼主:
第一图大图在附件

网友:
这个板子板材不错

网友:
我有这个芯片,双贴3267AE主控发烫,倒腾半天贴安国了,做了俩盘,开低格和速度优先,一个12g一个13g估计是吹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好像不影响。

楼主(2022-10-20):
已确定,颗粒坏的

网友A(2022-12-22):
这个板子没有电压跳线,没记错的话r1单贴r2双贴,sb1就是传统3267的sb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没有电压跳线,没记错的话r1单贴r2双贴,sb1就是传统3267的sb4

后来我量出来了
R1 是双贴 1CE
R2 是双贴 2CE

SBn 是 TSOP 的制程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