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一个110V的继电器

楼主(2022-04-24):
三常开两常闭,线圈电压110v,机车停机电路用

网友:
10年的存货了

网友:
这个要靠堆材料

网友:
老货,触点上面有银子。

网友A:
这东西对可靠性要求很高吧,靠重力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对可靠性要求很高吧,靠重力复位?

里面有弹簧

网友:
里面的是白金吗?

网友:
有没有人见过谐振继电器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个名字

网友:
做工很好

网友B:
一看到110V就想到是日本用的。

网友(2022-05-28):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110V就想到是日本用的。

那不一定,机床上都是110V

网友C(2022-07-01):
触点回不回有火花。

网友D:
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网友:
工作电源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网友:
老款的触电氧化的比较慢,寿命也长一些。

网友:
我也被误导了,以为又是洋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点回不回有火花。

有火花也没啥,又不是易燃环境

楼主(2022-11-20):
引用 网友D:
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是直流电

网友:
线圈用来缠小电机正合适~优质铜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