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为13笔记本壳子碎了,如何制作便携显示器

楼主(2022-04-24):
朋友买了一个华为 13的 笔记本 2k屏幕因为一些原因 ,cd壳子碎了。然后屏幕是完好的
开机可以显示 就给了我
我看到网上说可以制作便携显示器
请问这个如何制作?
有大佬懂不?
我想用来玩游戏机外接

网友:
搞个壳,一个驱动板,一个供电。立创有很小的Type-C转EDP的开源板子,可以驱动4k 60hz屏幕。你看看你的屏幕和你电脑有没有接口,没有就只能用传统驱动板了

网友:
型号先搞清楚,要是MIPI的话就没搞头了,EDP的话还能搞

网友:
我觉得不如直接买给屏碎的那些人靠谱,或者淘个下半身组起来

网友:
B战上视频教程一大堆~

网友:
拆AB壳把屏先拿出来,然后在马宝家找个卖驱动版的店,把照片拍给他们,付款等收货,收到了连接屏线上去就行了。

网友:
我买了根HDMI转tupe-C的线成功实现了HDMI转手机上看,出门调试只带手机,遇到老机器VGA的就趴窝

网友:
去二手市场淘cd壳重新组装回去不香吗

网友:
可以买一个排线装上

网友:
拆机搞清楚型号,某宝找驱动板卖家找个配套驱动板子,再买外壳套件回来后组装搞定

网友:
省了拆AB 壳了,
建议用 乐高那类的 做外壳,很酷很酷!

网友:
有驱动板的,找到屏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