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块捡来的12V/60Ah户外电源

楼主(2022-04-24):
在路边看见,再一细看,电池鼓的不像样,应该是不要了,顺手捡了回来,一侧的螺丝连接处,已经崩开,拆开一侧剩下的螺丝,呼啦一下子,然后铁壳顶起来,吓一跳,螺丝和铁壳承受了不少压力,此时,为了防止出现问题,转移到室外拆解,然后再深入拆解下去,有4块电池是完全鼓包的,两个为一组并联,电压1.10V/0.75V,并且鼓包的很厉害,直接宣布报废,有两块是微鼓的,电压还有2.7V这个还有救,经过充/放电测试,容量也没剩多少了,单块电池18Ah两个并联,容量测试器是ZB2L3,放电电流1A,电压设定放到2.7V,两块电池,总容量只剩下8.035Ah,已无使用价值,而且这电池还被高人修过,里面有张纸,纸写了一些电池参数,保护板有进水痕迹,被人接了一个电阻,液晶显示表也是,应该是78L05烧了,然后被人换了一个,而且电解电容都没焊好,我一碰就掉了,然后我再重新焊一下,就稳了,看里面的QC标识是2020年的,这么快就坏了?
现在就剩空铁盒子和接线桩,还有里面的保护板之类的还能用了

网友:
软包就是容易鼓

网友A:
就剩下电池保护还有用。

网友:
这个一般用于鱼具,加一个升压变频器水库,水田收鱼用的

网友:
锂电池也能捡到厉害,不过鼓了好多,基本就废了。

网友:
这也能捡?我怎么就捡不到

网友B:
保护板有均衡吗

网友:
电池怀孕了

网友C:
电池感觉就要爆了一样

网友D:
和我捡来的那个很相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有均衡吗

没有均衡,板子上就那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捡来的那个很相像,差不多

你的起码还能用,我的是完全用不了的,电池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感觉就要爆了一样

真是有可能的,我拆螺丝的时候,螺丝都感觉很紧,螺丝一拆掉,电池顶着,金属壳,呼啦一下就起来了,吓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剩下电池保护还有用。

这个保护板感觉不知好坏,可能也不能用了,整块保护板有很多腐蚀痕迹,还被人修过,有个贴片电阻,被人用个别的电阻代替了,量着是好的

网友E:
大概是进水了,漏电,过房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是进水了,漏电,过房鼓包?

比较奇怪的是,只有保护板上有进水的痕迹,电池上/还有液晶显示表上面,一点进水痕迹都没有

网友:
马上要生了。

网友:
好像电池保护板还有用

网友:
大概率进水坏的吧

网友:
道友厉害啊,此等神器威力不凡,如若不慎必将引来西洋密火,当小心炼化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