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颗粒怎么找FALSH?Read FlashID Fail 02

楼主(2022-04-24):
各位大佬,量产工具识别到了固态硬盘(图1),但是怎么找flash。我的是128g固态硬盘(图2),把128g的和64g的falsh全部试了,还是不行。量产工具用了SM2246_1EFL和SM2246EN_MPO0522A_FWN1126K两种。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126-1-1.html

网友:
直接接主板上,别用转接卡

网友:
识别硬盘后看颗粒的id显示出来是什么样的。

网友:
先选择自动,软件会找倒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