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华为m3平板换尾插!

楼主(2022-04-24):
同事的平板,说充不上电,插头推到某个位置才能充电,判断就是尾插接触不良,看里面的接触片已经松动了,拿回家拆开,热风枪吹下,找到坏的mate8,尾插是好的,个头一样,就是后脚固定脚宽了一丢丢,磨掉一点来个移花接木,完美安装,插线通电显示正在充电,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A:
是不是换了个C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了个C口的

micro usb口,不是C

网友B:
平板拆开是个技术活。

网友:
还是正负两线的经得用。

网友:
竟然是软排线,哈哈

网友:
充电口确实容易坏,特别是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拆开是个技术活。

吹风机加热后,用刀片撬,然后用塑料片划开,这种方法非常好用

网友:
倒装的MicroUSB,手机常用

网友C:
改个圆口,用万年,为什么厂家都不单独设个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个圆口,用万年,为什么厂家都不单独设个充电口。

现在的都是一个接口,以前的确实有个专用充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个圆口,用万年,为什么厂家都不单独设个充电口。

是啊,圆口多简单,盲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