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我也来拆一个洗脑机,灵芝益康,充电型带灯的

楼主(2022-04-24):
电话号码没有P掉,你们想要就自己联系。

就一个按键,播放与暂停

一张黑卡

音量开关

3个led灯

电容形状14500锂电池

3.7v500ma

3个草帽led

控制芯片,没有资料

8002B 贴片SOP 3W功放音频IC
tf卡电脑不认识,要格式化

格式化后得到128m卡

就装了这么些歌曲

装满了

网友:
歌曲映出楼主真实年龄

网友A:
MP3是千千静听的图标,我也还在用。

网友B:
咋地   是电池当电容 还是电容当电池了

网友:
千千静听是真的好用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不是卡,是150MU盘,

网友:
好在可以正常播放,有些加密方案导入不能播放。

网友:
都是我爱听的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咋地   是电池当电容 还是电容当电池了 ...

就是电池,只是长的像电容,马老板家有卖的,可以快充。缺点是容量密度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池,只是长的像电容,马老板家有卖的,可以快充。缺点是容量密度小。 ...

我倒觉得这玩意是个大电容,之前拆照像馆送的智障故事机,从里面拆出过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是千千静听的图标,我也还在用。

现在下载千千静听不上以前的,我特意找了老版本的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觉得这玩意是个大电容,之前拆照像馆送的智障故事机,从里面拆出过这玩意。 ...

电容是物理方式存电,电池是化学方式存电,电池存的电多,电容放电功率大,充放电次数多的多,我这个是电池的

网友:
确实是个电池,14500 做成了电容封装,这个单面板做工感动

网友:
这个好,能自己换内存卡,还可以当电筒用,比念佛机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下载千千静听不上以前的,我特意找了老版本的下载

我用的是绿色版本,体积小还不用安装。

网友:
这个电池好像不错

网友:
相对还可以,锂电池的,充电部分二极管降压,三极管控制转灯。

网友:
这个比我手里面的那个广告机,要高档好多,,,

网友:
看那些歌曲,我猜楼主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也是十八九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