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可能是全球首拆,反正我没搜到相关资料!电帮仕电管家智慧用电保护器

楼主(2022-04-24):
本帖有可能会被和谐掉!因为我要拆解的东西,我竟然查不到任何有用的资料!搜出来的不是广告,就是代理加盟,找到的所谓解密,细看也是广告!面市这么多年了,就没人去解密?我不信,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公关的力量!
浸水防触电漏电保护器,多么高大上的名称!网上还有各种放水里不电人的演示!带货的也不少!价格更乱了,差不多的东西少则几百,多则一两千!
好奇心驱使我买了一个我认为100%智商税的东西回来研究一下!
原理我暂时不说了,大家自己看,估计大部分人一看就明白,你觉得这玩意接出来的插排放水里用手摸安全吗?

网友:
感觉就是个漏保

网友A:
继电器通断响应时间不怎么快呀!真是触电了,能来的及 吗?

网友:
看来就是个加了电流电压和功率监测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通断响应时间不怎么快呀!真是触电了,能来的及 吗?

时间暂且不说, 我不相信继电器有良好的分断能力,最起码有灭弧装置?哈哈

网友:
墙上那个电表改的功率计显眼,还有指针式万用表显眼。

网友:
这玩意每年都要耗不少电.

网友:
还记得当年的节电王吧?插在家里电表后面任意一个插座上就有节电功能,其实真正的原理是加了无功功率补偿电容。当年最初的节电脑里面还有这个电容,现在网上几十到几百的第八代第九代节电器,里面仅仅没有这个电脑了。就简单一个整流驱动一个发光管,一闪一闪的告诉你在节电

网友B:
是我眼花了吗?反复对比电路板,继电器触点直接焊锡短路了,相当于没有继电器,保护易损的继电器吗?

网友:
就是漏电保护器,用的应该是磁保持继电器,能够自动重合闸,还是比较节能的

网友C:
第七图右上角N和L连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眼花了吗?反复对比电路板,继电器触点直接焊锡短路了,相当于没有继电器,保护易损的继电器吗 ...

没有眼花,还好我第一时间是拆机,没有第一时间去测试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七图右上角N和L连锡了

是的输出的LN看上去连锡了,品控太垃圾了!不过测了一下貌似没短路。不过我还是把多余的锡剪掉了!不然,,,,。。。

网友:
看到第二个图就知道这个东西大概的质量水平了。

一般来说,我们只有单相和三相供电方式,还真没有二相这种方式(不是没有,而是极少极少,至少平时家用不会见到).
只有文盲才会用“二相”来形容 单相两线制(或单相三线制)。

网友:
几百上千,不加点焊锡对不住这个价格

网友:
不知道怎么智慧了

网友:
说它智商税吧,它能在水里飘

网友:
上电商平台看了下,商品还是没问题的,就做工太差了点,详情页商品介绍也很正常,就一多功能的保护器,并没有说什么放水里不电人。但是定价却高得离谱(300起),看来是专为目标用户定制的,只卖有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眼花了吗?反复对比电路板,继电器触点直接焊锡短路了,相当于没有继电器,保护易损的继电器吗 ...

我也看到了,焊锡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