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安全中心无法打开

楼主(2022-04-24):
win11安全中心经常跳出来阻止一些程序,但在打开时,却默认要“windows商店”打开,而windows商店的网站又打不开,这样就使得这些操作无法完成。请教各位朋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百度也不好使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495156638  百度都找不到的基本上就重装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也不好使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495156638  百度都找不到的基本上就重装算了 ...

百度就没有好用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也不好使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495156638  百度都找不到的基本上就重装算了 ...

知乎的这个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也不好使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495156638  百度都找不到的基本上就重装算了 ...

谢谢,第一种方法无效(找不到安全中心),我再试试第二种

网友B:
有域管理出这种问题就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域管理出这种问题就很难搞

没有域管理

楼主:
打不开“Windows终端(管理员)”,错误提示如图。

楼主:
卸载Windows终端,再通过Windows Store下载安装Windows终端,然后用知乎中的方法二解决问题(输入Set-ExecutionPolicy Unrestricted后没有选项,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