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了个雅迪灌胶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22-04-24):
最近修一个开关电源雅迪电动车60V充电器,图中15欧取样电阻炸了无限大导致场管也跟着击穿,保险和桥堆居然没炸,可能是因为这15欧的原因,假如直接炸场管,保险应该也炸了,目前KA3842,5脚和7脚阻值36欧正常吗,你们需要图的话自己对照,那4个贴片电阻阻值不明,我也不会算,有知道的提供一下嘛

网友:
是场管先击穿,然后导致那个15欧电阻炸,因为高压通过这个电阻去了3842,3842大概率也挂了

网友A:
我有的绿驹的充电器,也是灌胶的,坏了,直接扔了。

楼主(2022-07-27):
引用 网友A:
我有的绿驹的充电器,也是灌胶的,坏了,直接扔了。

好吧,已经扔了,主要的元件我拆下来备用了

网友:
场管先击穿的,至于限流电阻烧毁可能是功率设计不够(或者说保险值小于保险),大管坏旡非这几个原因:本身质量散热不良驱动不良过压过流,你这个很可能是过压引至的\

网友:
那是电阻是1.3R的,并联就0.32R,我修看几个雅迪的,直接用一个0.3R1W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电路的阻容器件不能随便上了

网友:
充电器灌胶,不考虑发热吗?

网友(2022-11-28):
楼主的原理图与我手绘出来的原理图很相似啊,有几个地方略有不同。(详见我的帖子:《分享雅迪电动车60V充电器电路图,超详细分析工作原理》

那4个贴片电阻阻值为:1R3,就是1.3欧,4个并联阻值=0.325欧。

KA3842的5脚和7脚阻值36欧,这是不正常的,有可能内部的两个三极管VT1和VT2已经击穿。见下图所示:

你的图中15欧取样电阻炸了、场管击穿,那么四个贴片电阻也有可能跟着烧断了,KA3842肯定也坏了。RCD尖峰吸收电路估计坏了,导致MOS管耐压不够而击穿,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B:
我有个雅迪60V20A的充电器,插上绿灯,不输出充电,大概是什么原因呢?线测量了没有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雅迪60V20A的充电器,插上绿灯,不输出充电,大概是什么原因呢?线测量了没有断路 ...

你说的不输出是指的插到电动车上不充电还是用万用表测不到输出电压?有防反接电路,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雅迪60V20A的充电器,插上绿灯,不输出充电,大概是什么原因呢?线测量了没有断路 ...

查可控硅和324周边电阻,如果没有324就查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