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根USB3.0电脑对拷线(SANWA KB-USB-LINK4)

楼主(2022-04-24):
在岛国出差的时候淘了两台松下的fz-g1,于是想着怎么能同时控制两台电脑,后来发现了这个好玩的SANWA USB3.0电脑对拷线 KB-USB-LINK4,雅虎拍卖淘的,雅虎拍卖很好玩,那两台松下也是拍卖来的,有了这根线,一套鼠标键盘控制两台电脑不再是梦,有硬件支持了,而且对拷电影啥的也方便了,双头a口,好了,上图

外形就长这个样子

最大的这个芯片就是主控MCT WH89,湾湾的东西,拆电脑上能虚拟出一个好像是5g的不是2.5g的一个网卡来着

8M的闪存,太悲惨了,官方下的升级包,升级的时候应该拔下来一头,升级的时候不知道,等升级失败了才知道,就彻底完了,重新焊下来刷升级里的固件也不行

这是另一面

就这几张图了,伤心,升级之前一定要好好读说明,全是泪

楼主:
不过在我知道微软出了个无界鼠标之后,这东西坏了就坏了吧,我也就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就当丢了2000日元

网友:
25Q128是16MB吧

网友A:
安慰,拆下芯片烧录也不行了吗

网友B:
应该两头都有芯片吧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

楼主:
是啊,我算错了。。。。那固件是8M多。。。。。那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慰,拆下芯片烧录也不行了吗

就是拆下来弄的,还买了个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两头都有芯片吧

单面芯片,和图上一样,

网友C:
这玩意估计跟路由器差不多,闪存里面应该有cfe之类的东西,升级失败可以用TTL救砖,不过看着这个没有TTL口。把闪存焊下来,用编程器备份固件,读出固件删掉cfe后面的东西,然后用16进制软件将官方固件和cfe合并再刷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估计跟路由器差不多,闪存里面应该有cfe之类的东西,升级失败可以用TTL救砖,不过看着这个没有TTL口 ...

现在我只有升级的固件了,闪存里也是刷的升级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只有升级的固件了,闪存里也是刷的升级的固件。。。。。

你焊下来的时候直接用官方固件刷进去的?那个不是编程器固件,刷进去等于把cfe给整没了。。。刷固件前要备份啊!

网友:
家里20年前买过这类的 usb1.0、2.0版,好像是叫he100a、he110a。有几个版本,低端 只能两机之间 互传数据,高级一点的 可以共享上网。那时都要 近百元一条

网友:
多年前在电脑城见过2.0版的,要价多少不记得了,反正是不便宜,于是穷人只能是做了一条4米的568A转568B的网线,然后跟宿舍的小伙伴联机打大菠萝或者是尤里的复仇,直到后来有另一个小伙伴买了个不知道多少手的TP有线路由器。

网友D:
话说对拷线一般不都用交叉网线吗,两台电脑网口对网口,其中一台电脑搭建FTP服务器,另一台电脑访问,或者一台开热点另一台连,亦或者直接用飞鸽传书之类的傻瓜软件,传输速度取决于网卡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对拷线一般不都用交叉网线吗,两台电脑网口对网口,其中一台电脑搭建FTP服务器,另一台电脑访问,或者 ...

但是你说的这个一套鼠标并不能同时控制两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焊下来的时候直接用官方固件刷进去的?那个不是编程器固件,刷进去等于把cfe给整没了。。。刷固件前要 ...

那完了,没备份。。。。。彻底死心了

网友:
如果把boot整没了,就没救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