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3.0的千兆网卡经常性变为百兆,如何解决

楼主(2022-04-24):
因ITX主机没有千兆网卡,外接了一个USB3.0的千兆网卡,但经常性会变为百兆,重插一下就好了,过会又变回百兆,如此重复,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
网线有问题吧,重新做个水晶头试试?

网友:
网卡属性设置里面把自动适应速率这项改为固定1000Mbps 试下。

网友:
你这明显是协商问题,检查网线和水晶头。
跟拔插网卡没啥关系。

网友:
我怀疑是供电不足,话说USB可靠性本来就不是太好...

网友:
多数可能是网线接触不良,或者就是USB网卡的这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是USB接口接触不良吧?我一台式机前置USB口经常识别不到USB设备,花了些时间把USB连接线重新焊接了一遍(原来是压接)后就正常了。建议你用主板上的USB接口,稳定可靠。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足

网友:
水晶头接触不好 或者网线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切换到USB2.0了现在USB3.0和2.0都是合用的

网友:
我也感觉是虚接了

网友:
如果网线没问题的话很可能是USB口有问题,有数据芯线接触不好的话3.0就会降速为2.0,因为USB2.0没办法满足千兆网卡的带宽,所以网卡会将速率将为百兆。可以换个USB口试试,尽可能用板载接口,机箱扩展口有可能供电不足,如果还不行,估计是网卡本身的USB口不好,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买个U口换上。

网友:
网速是自适应的,重插触发网速协商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过,换了网线就解决

网友:
不经常下载大文件,感觉百兆、千兆差别不大,家里的双绞线我只用四芯,另外四芯跑12V集中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