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win11专业工作站版怎么激活?

楼主(2022-04-24):
我用win10的激活后版本变成win11专业版了~~~工作站没了?

网友:
版本主要在key不同,换个专工版的key就行

网友:
我就用的win10数字激活,一把过

网友:
激活密钥的类型不同

网友:
没错,跨系统key激活得都是“专业版”

网友:
网上买过序列号比较靠谱,但是二者用起来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