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店里面的乐橙摄像头

楼主(2022-04-24):
店里面的乐橙摄像头老掉线,初步怀疑温度过高造成的,连接不了wifi,或者直播回放失败,拆开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这造型很像以前的360的小水滴  这种好像都跟玩具一样

网友A:
我还有好几个UG远见摄像头没有APP

网友B:
芯片过热了么?厂家应该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过热了么?厂家应该考虑散热问题

厂家考虑你什么时候买新的

网友:
热成像都用上了,专业先贴个小散热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好几个UG远见摄像头没有APP

人家用过后要是没有解绑,好像有APP也没用吧?

网友:
那剪刀,勾起了大家的回忆

网友(2022-11-23):
大佬,不知道这种没有螺丝的家用摄像头怎么拆开啊.生怕掰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