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松香加凡士林做助焊膏结晶

楼主(2022-04-24):
看网上做的松香加凡士林加酒精做助焊膏,刚做出来效果很好的,但是摆着时间长松香就结晶,膏体也变得硬了些,牙签挑都变成一块块,不好用

网友A:
我用液态石蜡做的。。。更加接近焊膏

网友:
我直接松香粉加酒精溶解,时间长确实结晶,但也不影响啥。

网友:
我是酒精加松香放瓶子里,不然酒精没了就又硬了

网友:
要密闭保存,防止酒精挥发。

网友B:
网上买一盒助焊膏很难吗,一盒能用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一盒助焊膏很难吗,一盒能用好几年

是啊,要么就直接松香,

网友:
时间长松香就结晶,
多加酒精过溶解溶液
密封保存

网友:
酒精挥发完了松香就结块,想软化就再加酒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液态石蜡做的。。。更加接近焊膏

松香在石蜡里也结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香在石蜡里也结晶。

液态石蜡。。。出来成品类似凡士林

网友:
我的放了半年没结晶,感觉比原来硬点。

网友D:
缝纫机油滴点进去搅拌调整稠度,亲测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缝纫机油滴点进去搅拌调整稠度,亲测好用

这样也可以吗?能否拍照看看,说说具体的方法?

网友:
加热后充分融化搅拌的?北方的冬天确实会硬点,其余季节很好用啊,用快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缝纫机油滴点进去搅拌调整稠度,亲测好用

机油焊接时高温烟应该会很大,而且机油味

网友:
曾经也试过松香加凡士林,最后发现还是买BGA助焊膏更好用,不过价格稍贵。记住别买那些几块钱的焊宝,助焊效果比松香还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焊接时高温烟应该会很大,而且机油味

烟雾是有点大,但没有机油味,缝纫机油没啥味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可以吗?能否拍照看看,说说具体的方法?

你可以翻我在新站的帖子,有凡士林加松香做焊锡膏。然后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就很稠了,于是我尝试了几种油混合(机油、液态石蜡、缝纫机油),放置一段时间后发现缝纫机油效果最好。
稠度我调到这个样子的,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翻我在新站的帖子,有凡士林加松香做焊锡膏。然后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就很稠了,于是我尝试了几种油 ...

缝纫机用的油是白油,又叫石蜡油、白色油、矿物油,这不就是液体石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