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跑电路图

楼主(2022-04-24):
明纬S350-27跑电路图

网友:
这是自己手画的?厉害厉害

网友:
l楼主辛苦,学习,收藏有几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
虽然很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但是照片分辨度都太低,完全看不清楚电路图(367*359),只能差评。
你全屏截个图下来,也应该是1920*1080的像素吧!怎么弄成这么小的袖珍图片,想不通。

网友A:
这个电路,网上有,完全没必要自己再去跑,S350-24和 S350-27 只是几个电阻值有点差别。

补充内容 (2023-8-10 22:10):
R25  R31 R32 R33 边上我标注字体大一点的数值就是 S350-27的,其它的和24V的都一样。

网友(2022-06-16):
能跑图的应该是登堂入室了。

网友(2022-08-14):
跑了个寂寞电路图,看不清楚,也只有你自己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网上有,完全没必要自己再去跑,S350-24和 S350-27 只是几个电阻值有点差别。

...

27V与24V有差别的

网友:
感觉没必要全绘,不论是用来改可调,还是修,顺着芯片引脚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网上有,完全没必要自己再去跑,S350-24和 S350-27 只是几个电阻值有点差别。

...

这个电路图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真正的s350-27电路图不大好找

网友(2022-12-31):
虽然我看不懂,还是要支持一下的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网上有,完全没必要自己再去跑,S350-24和 S350-27 只是几个电阻值有点差别。

...

这个电路图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R25  R31 R32 R33 边上我标注字体大一点的数值就是 S350-27的,其它的和24V的都一样。

网友(2024-01-09):
大神给分析下原理呗

网友(2024-06-22):
这是把它弄明白了的,还有24 27看原件都是一样的呀

网友(2024-11-16):
真正的高手,真正的爱好者

网友:
s350-27还是资料多

网友:
我自己画的,你们要的清楚版的。欣灵C-Lin S-350W-24开关电源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