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s812刮胡刀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4-24):
飞科fs812刮胡刀充电灯不亮,不能充电故障。
电路是简单的开关振荡AC-DC电压转换电路。
测量输出无电压,开关振荡电路未工作,测量相关三极管电容电阻均正常,罪魁祸首是振荡变压器的反馈绕组开路造成,从废旧线路板拆一变压器,更换后充电灯亮了,充电正常。

网友A:
和我的一模一样,现在依然坚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模一样,现在依然坚强

是的电路简单,但是变压器故障不多见

网友B:
我的还是圆网那种,牌子是真汉子,用了10多年了,电池换过2次了,碳刷也换过,充电是阻容降压那种,外网换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是圆网那种,牌子是真汉子,用了10多年了,电池换过2次了,碳刷也换过,充电是阻容降压那种,外网换 ...

修修补补还能用10年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电池款)已经用快二十年了,因为胡子少,一周也就用两三次,每次十几秒钟,也感觉不出刀片是否还锋利,结构简单,不容易坏。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一年。

网友C:
拆的变压器参数正好一致吗?

网友D:
飞科剃须刀质量梃好的都用10几年了只换过电池

网友E:
几年前用淘金币红包买了两个博锐的剃须刀,跟楼主的这个外形一样,没用过几次。没有后来买的真汉子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用淘金币红包买了两个博锐的剃须刀,跟楼主的这个外形一样,没用过几次。没有后来买的真汉子的好用。 ...

是的,都是套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科剃须刀质量梃好的都用10几年了只换过电池

结构简单,故障了也好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变压器参数正好一致吗?

电路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F:
我的剃须刀也是修修补补用了12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剃须刀也是修修补补用了12年

享受维修的乐趣

网友:
跟我一样的,用了七八年了吧,换了一次电池,现在依然在服役中

网友G:
我的飞利浦用了快20年了,和你这个形象差不多,还没坏。除了打开过清理一下外,什么都没换过。不得不说质量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飞利浦用了快20年了,和你这个形象差不多,还没坏。除了打开过清理一下外,什么都没换过。不得不说质量 ...

简单电路,故障率低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享受维修的乐趣

我的用了7年,还能正常工作,也是你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