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先锋落地扇,求教怎么维修控制板?

楼主(2022-04-24):
废品站30块收了一个先锋落地扇,剪线的,拿回家一试,不开机,拆开后一检查,按键轻触开关全部坏了,不导通了,于是逐个换了新的,再通电测试,按电源键开机,电风扇转动了,可是按其它按键都无效,按电源键也关不了机,只能拔插头重来,而且那么多红色指示灯,一个都不亮,后来想测试一下那个HS8206BA4K芯片的各脚电压,发现表笔一碰到任意引脚,就会关机,
在百度上找到这个芯片的相关说明,电路图也有,但是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我也是小白一个,不知道如何去修理,插上电源,不按开机时,芯片供电5V是正常的,9-14脚全都是高电位5V,一按开机电源键,风扇就转动了,2秒钟之内按电源键可以关机,2秒钟以后,按任何按键都无效,但是用万用表表笔一触芯片任意引脚,就会自动关机了。我不想修改这几个按键,有什么芯片或者电路可以代替这个HS8206BA4K芯片来控制风扇的开关机摇头以及快慢档的功能呢?

网友:
更换那个最大的涤纶电容(1.5uf)看看。

网友:
首先检查开机后,5V供电是否正常?从故障描述看,大电容容量下降的可能性很大,待机供电正常,开机一瞬间,因为滤波电容的存在,能开机,但是接下来供电不正常,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就是主板上最大的那个红色的元件

网友:
这个换芯片没用,我去年弄过一个,买了十几块芯片都没用,分别买了几家的,最后买了一块板,把板上的拆下来装坏板上就可以用,买的不管什么原装的什么保用的都没用。按楼上的兄弟的办法先试下吧,不一定芯片坏,如果芯片那就不要折腾了,翻了车的给你个前车之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板上最大的那个红色的元件

谢谢,大神一针见血,我拆下来测量试了一下,105J的电容,测量出来的容量只有54nf,确实容量不足了,这个是05年的老风扇,时间长了,这CBB电容容量严重下降了。等明天找个好的换上去试试

网友:
一般是大电容容量下降导致单片机供电不稳定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一针见血,我拆下来测量试了一下,105J的电容,测量出来的容量只有54nf,确实容量不足了,这个 ...

指示灯一个都不亮,还有什么说的,肯定是供电不足,这个阻容降压,电容长期通电,容量下降非常厉害!

网友:
从供电查起。

网友(2022-10-28):
看下那个黄色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