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解清理车窗控制按键

楼主(2022-04-24):
家里这个车主驾有一次大雨窗户玻璃没有关好导致车窗控制按钮进水烧了,后换的这个估计是副厂件,用了一段时间后手感特别涩,拆下来清洗一下

拆还是很简单的, 就这里一颗螺丝

拆掉螺丝把按钮总成按车头位置边推边往上提

按住插头开关往后一拔就能拆下来了

总成开关后面一共3颗螺丝,都拆下来就好

拿出清洗剂,我这里用的普通的530,当然咯,有钱的可以用WD40的紧密电器清洗剂

一个锁车,4个车门,右上角黑色的是玻璃锁,两个继电器是一键升降

这个按键都是滑动开关,我原本还以为会是橡胶触点或者单独的开关

滑动轨道旁边有灰,清洗下回去确实好多了

本来还想把方向盘喇叭触点清洗一下,嫌扭螺丝麻烦,拆到这一步偷懒,直接用清洗剂到处喷了下,结果没啥用,算了,要拆电瓶螺丝还有气囊螺丝,下次有空再弄吧

拆气囊很简单的,就是方向盘3点和9点方向各有两颗螺丝,把喇叭按下去就可以拆了。

网友A:
其实WD40也不贵,买个40ml的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WD40也不贵,买个40ml的可以用很久了!

WD40涨得好快啊,我刚刚用完的那瓶500ml的,当时在京东才买成15元,现在200ml的都要40元左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D40涨得好快啊,我刚刚用完的那瓶500ml的,当时在京东才买成15元,现在200ml的都要40元左右了。 ...

人家不是叫WD40嘛,当然要卖40了

网友:
WD40假货很多,正品也都是上海产的,进口的基本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WD40也不贵,买个40ml的可以用很久了!

不够用,我经常会拿来喷门锁、窗户、车锁、电动工具,每年至少消耗3瓶以上500ml的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涨得好快啊,我刚刚用完的那瓶500ml的,当时在京东才买成15元,现在200ml的都要40元左右了。 ...

我横向比较过,如果WD40性能是10,好顺性能有8,但是WD40性价比只有3但是好顺有10,最早我公司用WD40来润滑机械件,后来都改成好顺了。当然咯,如果偶尔用用,家里备一瓶WD40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是叫WD40嘛,当然要卖40了

不止啊,大瓶装WD40要五十多一瓶

网友D:
拆了方向盘气囊 气囊灯会亮哦 气囊电脑也会报警 需要去用解码器消除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方向盘气囊 气囊灯会亮哦 气囊电脑也会报警 需要去用解码器消除故障码  ...

拆之前先断电,最近这些年出的,带车联网的车型谨慎操作,可能会报故障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横向比较过,如果WD40性能是10,好顺性能有8,但是WD40性价比只有3但是好顺有10,最早我公司用WD40来润 ...

刚刚看了下,好顺确实性价比高,收藏了。谢谢!

网友:
WD40喷一下,全解决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