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钳形表我一直有个疑问

楼主(2022-04-24):
说明书只说了用钱口卡住电线的时候,必须把表笔拔掉,那么我有个疑问,在电流档上,能直接用表笔测电流吗?当然,我肯定要考虑安全电压

网友:
不能测电流。没那功能,有的可以用表笔测电压钳口同时测电流

网友:
手头有个钳表,不支持用表笔测电流.

网友A:
看表笔插孔的图案和蚊子就知道支持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表笔插孔的图案和蚊子就知道支持不支持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果然是没有这个蚊子,只有电压电阻二极管电容

网友:
拔掉表笔是为了防止线圈产生的高压电人。有些钳形表带表笔测小电流功能

网友:
带着表笔会不会在测量电流的时候钳口产生感应电压电通过表笔电到人啊

网友:
我都没用过钳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