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132能用双头批头么

楼主(2022-04-24):
威克士wu132能用双头批头么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这一桌子好吃的

网友:
可以使用双头批头,放心吧

网友:
可以,还带一个占位块,防止双头批前后移动。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

楼主:
618想入一个 玩玩

网友A:
冲击批能用双头批头的话,要是用单头的批头或套筒,用久了,夹头里的钢珠易磨损卡住批头

网友:
你的问题已经提不上兴趣了,只是看到这桌龙虾我哈喇子淌一地,封控在家已40+快快打包送我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击批能用双头批头的话,要是用单头的批头或套筒,用久了,夹头里的钢珠易磨损卡住批头 ...

钢珠磨损了应该是卡不住披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钢珠磨损了应该是卡不住披头吧

能用双头批头的自锁夹头深度较深,用单头批头时,夹头内有间隙,批头会被顶入夹头内,批头就卡住不好拆下来了,用过博世GDR10.8V冲击批和大有5228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双头批头的自锁夹头深度较深,用单头批头时,夹头内有间隙,批头会被顶入夹头内,批头就卡住不好拆下 ...

o,随132附送的那个定位块应该就是防止这种情况的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我的GDR120 可以用双头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我的GDR120 可以用双头批。。。

博世GDR120好用么 我有GSR1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博世GDR120好用么 我有GSR120

用过博世GDR10.8V(GDR12V)冲击批不错,之前一套用了4年多,安装家具,电机碳刷磨完了。

GDR120和GDR12V不是一个档次的,GSR120和GSR12V也一样,用过GSR120,开关没GSR12V好使,没电量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世GDR120好用么 我有GSR120

目前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过博世GDR10.8V(GDR12V)冲击批不错,之前一套用了4年多,安装家具,电机碳刷磨完了。

GDR120和GDR12 ...

一个有刷一个无刷,当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有刷一个无刷,当然不一样。。。。

都是有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