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mini加热台

楼主(2022-04-24):
有手就行系列,只需要很少的器件即可实现。

视频链接:超迷你加热台
开源地址立创社区

基本参数:
发热面积:35X35
供电电压:  DC15V-24V
热床电阻:约5Ω
功率:约40-50W
温度范围:220+(温度可调)
成本:个位数
发热器件:铝基板打样

缺点:没有温度显示,最低档大概220度左右,平时焊灯珠啥的完全够用了。个位数的成本咱们就别要自行车了。

【完】

补充内容 (2022-5-2 10:45):
2020502更新:
螺丝孔下沉这一点很好,我这里偷懒了,因为买的小螺丝因为疫情没发货

补充内容 (2022-5-16 15:37):
大有大的用处,小有小的用处,我做这个的当初的目的主要是做一些比较小的diy,比如holocubic之类,实在不适合用烙铁焊接,大一点的习惯用烙铁了。

网友:
铝基板,发热靠铜箔?有温控吗?

网友:
漂亮,35太mini了,楼主改个版本吧

网友:
厉害不过太小了很容易丢

网友:
直接搞一块250°的PTC吧

网友:
看楼主好像是用顶针连的发热板

网友A:
这就是那PTC还是啥?

网友:
把螺丝沉下去

网友:
发热板厚度允许的情况下,固定螺丝做下沉处理更美观。使用不妨碍。

网友:
个位数的成本控制真不错,不过太mini了,实用价值不高啊
求带数显和PTC的大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那PTC还是啥?

铝基板走线加热啊

网友:
实用工具
待改进:
1.螺丝做平板面
2.电位器旋钮太高了,改成卧式的和电源插座一个方向

网友:
不错不错,但是用铝基板走线加热这个太骚气了 会不会把走线烧断呢?

网友:
焊灯珠还是用面积大一些的效果好。

网友B:
这个好小啊,好奇下用了温控没有?

网友:
很不错的。小巧,方便。

网友:
这个有点太mlnl了

网友:
看了视频,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小啊,好奇下用了温控没有?

仔细看,红蓝线 就是k型温度探头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