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614v8博通老路由器的故障求分析,中继只能近距离用

楼主(2022-04-24):
家里有台老路由器,型号网件614v8是刷的DD-WRT系统固件,放家里吃灰多年了,前几天拿出来打算中继用,!中继后,路由器信号只能在一个房间里近距离用,设置里面也没有功率调节之类的,原件目测没看到什么问题,屏蔽罩是焊在板子上的没拆开看,,信号发射距离也就2米左右,出去卧室就收不到wifi信号了,主芯片是博通的,以前用的时候发热严重,自己贴了一个散热片,求助坛友分析下什么故障,另外问下除了潘多拉和openwrt固件能挂卡中继,别的固件还有能挂卡中继的吗?例如DD,

网友:
估计是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
老化了,,提醒你该换了

网友:
灰尘太多,先清理干净,减少漏电及损耗~

网友:
换一个吧,太老了

网友:
太老了,该寿终正寝了。换个TP的家用路由(比如WR842N V5)中继效果都比它好。

网友(2024-06-04):
我居然看见了A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