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一台JD云无线宝路由器 尊享版128G 型号RE-SP-01A

楼主(2022-04-24):
近一个星期广东气温噌噌噌往上涨,从上周五开始发现路由器存在以下现象:
1、APP无法连接路由器;
2、无线速度不稳定;
3、时不时SSID消失,必须断电重启才能恢复。

路由器配置,已经有人拆过了,传送门:https://www.acwifi.net/8839.html
CPU:MT7621AT
RAM:512MBytes DDR3L-1866
SPI FLASH:32MBytes
EMMC:128GB TLC 工业级
2.4G无线:MT7603EN
5G无线:MT7615

这路由器是2021年4月15日开始使用的,到发现问题刚好满一年,已经无法申请售后,今天(2022年4月24日)又出现上述问题3,于是打算拆开看看。

拆开后肉眼可见3个绿色YC牌子470uF/10V电容怀孕了,下面都顶起来快生了,遂更换之,更换完上电正常,正在用此路由器上网发帖中,下面上图:

1、路由器底部标识

2、拆开后主板背面

3、主板正面(被硕大的散热器覆盖)肉眼可见三个电容快生了,在电源输入端口还有一个470uF/25V的电容,被散热器挡住了

4、靠近一点看看,被散热器包围的两个电容都快开10指了,有一个已经露出里面的纸

5、拿掉散热器看看,除了那三个绿色的电容,左上角还有一个黑色的电容,就是电源输入的470uF/25V,目测外观良好,但我还是把他换了

电源输入的电容从原配的YC 470uF/25V 更换为松下FM系列470uF/35V 体积比原来的瘦一圈,但是高度高了不少,试一下装回散热器刚好不会被挡到
被散热器包围的两个绿色YC 470uF/25V 也更换为松下FM系列470uF/35V 体积比原来稍微大一点但是能装上,高度没什么影响
最下方的电容和空着的电容因为没用松下FM同规格的电容了,其他存货要么体积不合适要么耐压不合适,于是更换为日本化工的固态电容 180uF/16V,这应该是两路不同电压的供电(个人猜测,没用测量)

6、更换好了之后的样子,已经用VC86E通断档测量电容引脚间无短路,再次检查电容极性正确后装机

7、背面的样子

8、SPI FLASH芯片来个特写,华邦的芯片,型号:25Q256JVFQ(32MBytes)

9、
RAM芯片是南亚易胜的NT5CC256M16ER-EK(4Gb = 512MBytes DDR3L-1866)资料:https://item.szlcsc.com/423338.html
EMMC芯片是江波龙的FSEIASLD-128G(128GB TLC 工业级)资料:https://item.szlcsc.com/762868.html

10、把主板装回散热器后的样子,所幸每个电容都刚刚好,不用返工

11、拆下来的电容挨个做下体检
电源输入体质还挺好,但我也换了

剩下3个绿色的

12、体检报告

----------------------------------------------------------------
PS:家里1000M移动宽带,下行1000,上行40M,每日140~200个豆,21年4月中启用,22年2月初已回本。

网友A:
这路由配置还挺均衡的,不知道当时花了多少钱大洋。这东西需要外挂硬盘嘛,不需要的话还是比同类要好一些。
电容怀孕感觉还是温度过高,寿命减少

网友:
厂家的质量控制的很好,一年内不会坏,过一年该换了。

网友:
用VC86E通断档测量电容引脚间无短路,再次检查电容极性正确后装机.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
这个故障还算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配置还挺均衡的,不知道当时花了多少钱大洋。这东西需要外挂硬盘嘛,不需要的话还是比同类要好一些。 ...

买了389 不需要外挂硬盘

网友:
元件质保期算得真准。

网友:
做工超级好

网友:
我的一代坐享 已经回本  二代亚瑟还差一个月

网友:
厂家应该改行去做定时炸弹,保准挣得比现在多

网友:
预售时候买的,179拿下,2019年12月到现在,现在偶尔也会搜不到网,懒得拆,主要挂京豆,等不开机了也拆了换电容。

网友:
这款路由器感觉用料还可以,网速怎么样?

网友:
装机通电前再次确认一下,是个好习惯

网友:
50M的上传一个跑不满,再加一个

网友B:
电容一年就嗝屁 是太热了吗 散热看着挺给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一年就嗝屁 是太热了吗 散热看着挺给力呀

感觉这路由器压力太大了,一直在满载工作,可能这是主要原因。

网友:
表真好,设个固定时间重启。

网友:
我的64g鲁班一天还不到一百豆,好在有保本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