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7天时间,SM2246EN开卡成功发帖

楼主(2022-04-24):
注:本贴是共享给小白,减少基本操作的时间,大佬请PASS。但是经过毕竟片面,还需要多加学习思考实践。

2014年的笔记本卖本本,网上下载WIN10使用后蓝屏,重装系统卡死。多次格式化卡住,每次硬重启,最后想到低格,还是无效。遂网上学习,并找到本论坛请教各位大佬。
遇到比较麻烦问题如下(小问题诸多不论):
1.什么是主控芯片,怎么看主控。
主控是固态硬盘的控制芯片,开卡需要识别品牌,并使用相关的开卡软件。从固态硬盘的芯片上面可以看到,就是靠金属指很特别的那一个。我的是慧荣SM2246EN。
2.开卡软件基本操作。
开始遇到软件界面问题,下面有历史贴,然后是短接(下面讲)。接着是怎么使用,要选择软件上面第二排第二按钮Parameter,再选择右边Edit Config,输入两个空格(这是密码)。所有操作弄好之后,一定要点击Save Config。最后按第一个按钮Test,再按Start尝试开卡。
3.固态硬盘短接,开卡软件识别主控芯片。
网上都是说短接ROM,我这个没有就三个孔,查资料了解短接T孔和G孔。一开始使用回形针,开卡软件不能识别,怀疑是插错孔,一顿乱操作。最后使用订书针,看到硬盘灯有变化,最后识别成功。
4.flash选择。
这个是重点,我花了大量时间,找了15个版本,试了NN次,怎么都不能成功。因为找不到完全相同的flash,我的是东芝128G-th58tfg8ddlba4c,找到的所有版本,最近的是256G-th58tfg8ddlba4c和128G-th58tfg7ddlba4c。这里我卡住了大半天,然后怀疑不是版本问题,是别的方面我忽略了。我查找大量资料,在哔哩哔哩(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的视频里面找到答案。不用找完全一样的flash,自动识别的一般都行,按照这个思路继续。
14个flash版本如下,后面附下载,有四个包(附件限制大小)。
sm2246XT_MPTool_Q1102A
SM2246EN_MPO0522A_FWN1126K
SM2246_1EFL
sm2246XT_MPTool_Q0405A
SM2246AA_MPN1117B_FWN1114B
SM2246AB_MPO0722C_FWO0724B
SM2246AA_MPN0704B_FWN0711A
SM2246AA_MPN0307A_FWN0320A
SM2246AA_MPN0325A_FWN0328A
SM2246AA_MPN0529A_FWN0530C
SM2246AA_MPN0918A_FWN1007C
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
sm2246XT 32纳米 TH58TEGxS2FBAxx
2246en汉化版工具

5.开卡软件关键选择。
我的这个芯片,基本每个版本都能自动识别几个flash,但是就是没有开始跑圈。出现各种错误,如TooMuchBad Fail(3D2)、DRAM miss compare、Chk PreTest Fail等等。然后开始研究工具中的各种参数,包括硬盘大小、内存大小、DDR2和3、Sync Mode、Toggle DASP等等。每个版本的问题都不同,最后在本论坛找到关键因素,sm2246XT_MPTool_Q1102A版本中PRETEST这个里选1,然后看到可爱的PASS
6.遇到问题后发的历史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747-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91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061-1-1.html

发一个测试测试结果,才421分,感觉开卡把性能降低了。以前这个固态硬盘,WIN7系统3秒开机,3秒关机。

网友:
总共8CE,也就这样了。另外开卡工具用错了吧?没有缓存的设置,是不是用了2246XT的开卡工具

网友:
地雷太多差点拖屏点上了

网友A:
楼主还是上正反面图吧,看你最后的量产设置图用的是2246xt的工具,难怪速度有点低,你标题是2246en量产,到底是xt?en?en的话速度还可以提高点,8ddl很好开的颗粒。

en工具里红框里是RAM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上正反面图吧,看你最后的量产设置图用的是2246xt的工具,难怪速度有点低,你标题是2246en量产,到 ...

我的是2246EN,一开始不懂啊,网上把能找到的2246EN的开卡软件都用了不行,就用的2246XT试水。后面看视频,可以不用找一样的flash,就随意找开卡软件实验呢。优先用的那个2246en中文版,但是没有成功,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2-05-29):
请教一下,TooMuchBad Fail(3D2) 错误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记得当初那一帖子说明问题?感谢
我是用0dfk pretest报错,RDT也不能刷进去
右键查看详细资料也不显示那片有问题

网友(2022-08-25):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246EN,一开始不懂啊,网上把能找到的2246EN的开卡软件都用了不行,就用的2246XT试水。后面看视频 ...

楼主能不能把工具打包发个网盘

网友(2023-03-18):
下载起来有点累。

网友(2024-03-27):
为啥不出一个打包下载的功能,一个个点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