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唱戏机,炸了功放集成,求型号

楼主(2022-04-24):
一个杂牌唱戏机没声音,拆开看是功放块炸了。
求型号。
引脚功能是:5脚地8脚电源,6、7脚输出,1、2脚输入,3脚串联电阻电容接地,4脚傍路电容接地,
电源是两个18650电池,也就是8.4v

网友:
找有同款东西的人最快

网友A:
8403吧,几毛钱1个...............

网友:
单运放或者双运放吧,看主控查典型图最方便

网友:
感觉是vcc输入,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03吧,几毛钱1个...............

对对对!肯定是这个

网友B:
4558吧?  很多唱戏鷄都喜欢用  你仔细看看电路  搜一下4558电路 对的上就是

网友:
没答案,纯粹帮顶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5,和8脚接喇叭。6 7脚接电源才能够判断是那种系列。

网友:
功放芯片,知道供电,输入输出脚位,供电电源3.7伏,5瓦功放,先找供电和功率相同的,再看引脚。仔细找找有没有碎片

网友C:
XPT-XA8871 这个应该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XPT-XA8871 这个应该可用

https://item.szlcsc.com/87849.html#pdf-view

引脚位不同,不过可以用这个配合引线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03吧,几毛钱1个...............

高手在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58吧?  很多唱戏鷄都喜欢用  你仔细看看电路  搜一下4558电路 对的上就是

4558是双运放还是功放?

网友:
看了一下不是386功放

网友:
炸的这么干净

网友:
不研究一下为什么炸得这么嘎嘣脆

网友:
有可能是4558

网友:
说是4558的省省吧,不可能的。4558是双运放,正常设计是不会用来驱动喇叭单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