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4-24):
转载我以前在迅维发过的笔记本电脑处女维修贴。
机型:hp15r-123nx
板号:仁宝 LA-A992p
故障现象:不开机,电脑指示灯不亮。
故障原因:一只电容造成公共点对地大短
电源适配器有19v输出,公共点没有19v,公共点对地打值为0。说明公共点后级有大短路,依次断开每一条供电支路电感,当断开1.05v供电,公共点阻值正常。再仔细测量1.05v供电相关元件,发现一只10uf供电滤波电容短路。更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A:
卧槽,条理清晰 内容干练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专业的

过奖了,业余爱好者平常喜欢鼓捣些家电小电子,电脑是第一次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条理清晰 内容干练

大家共同学习探讨

网友C:
很多这样的,我同事的也是,结果就是我换个电源接上去,直接就是啪的一声响,短路电容直接大电流烧掉了,拆掉,板子还可以开机,就是电池不能充电了,可能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D:
  有热成像和恒流电源的话修这种大短路效率更高

网友E:
发财小电容引起的故障

网友F:
我的笔记本各路供电正常,开机电源指示灯、硬盘灯、无线灯都亮,风扇转,就是黑屏不开机,十几二十秒后机器自停。

网友G:
机器该更新换代退役了!

网友H:
也许是个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器该更新换代退役了!

四代自己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许是个通病

这类故障比较常见,维修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厉害

大家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热成像和恒流电源的话修这种大短路效率更高

是的,业余维修,成像仪买不起

网友:
能说清楚的并解决问题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财小电容引起的故障

电容故障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这样的,我同事的也是,结果就是我换个电源接上去,直接就是啪的一声响,短路电容直接大电流烧掉了,拆 ...

可能电源管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笔记本各路供电正常,开机电源指示灯、硬盘灯、无线灯都亮,风扇转,就是黑屏不开机,十几二十秒后机器 ...

你的机器不好修,要启动时序上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