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把闲置声卡改成随身听耳放

楼主(2022-04-25):
以前电脑上创新声卡,闲置多年了。浪费了太可惜。
如何把它改造成随身听的耳放?

网友:
声卡本身不带功放部分的吧

网友:
卖了换个功放

网友:
楼上说把声卡买点再买个耳放是最现实的

如果想自己折腾,可以把声卡的图片的发上来大家讨论下

也不知道坛子里之前有没有大佬实验过

网友:
根据电路打板,然后把声卡的功放电路搬到新板上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啊

网友:
声卡接口是PCI吧,数字接口的,改模拟音频,怎么改?恐怕能用的只有功放部分。

网友: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声卡上的功放一般是12V供电的OTL集成功放,像TDA、TEA这类的,不适合做耳放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声卡是数字转模拟,随身听本身输出就是模拟,这个真么整啊

网友:
声卡后面有3.5MM输出接口的是可以接耳机的 只是声卡是PCI数字输入的不好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是数字转模拟,随身听本身输出就是模拟,这个真么整啊

声卡上有 7805电源, 有 运放,有功放芯片
图片上红色 5V 黑色接地 黄色 12V 就能当功放

网友:
这个做耳放还不错。

网友:
带个声卡听音乐,这还便携吗?

网友:
声卡是带功放的,只是改成耳放的时候麻烦一点。

网友:
楼主钱多人。。。。。  创新的典范     成本合得来吗?

网友:
干脆把磁带机改数字录音吧。。然后解码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