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日本原装TASCAM-133卡座录音机

楼主(2022-04-25):
日本原装TASCAM-133卡座录音机220V,电台专业级别机器全平衡输出输入接口齐全,采用四轨迹永不磨损钴晶大磁头二磁头机器,二速机器,录音放音全正常带杜比降噪,声音通透这机器的三表头非常养眼好看秒杀任何表卡,(注意有一款同样的机型不带平衡输出输入的

网友A:
4轨磁头? 平衡用?

网友:
好高级的卡座,这磁头要是坏了不好找吧

怎么把220/110的变压器给拆了?

网友:
高级的机器

网友:
那个年代的顶尖产品

网友:
不是双向机芯却装了双向磁头

网友:
广播级别的机器

网友(2022-11-18):
厉害!这机器高档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轨磁头? 平衡用?

自动翻带用的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爽。做工确实

网友:
收藏做摆件显摆挺好的,赞!

网友:
这个过万了吧!

网友:
4磁头自动翻带,这机器高档养眼

网友:
三个电平表挺养眼的,机芯皮带没换过?

网友:
当年机电一体化高档的产品,都被现在的数字产品替代了。

网友:
这种当年事专业级的录音机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磁头开眼界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两轨迹是一个声道,左右声道共计4轨迹,以提高声音质量,不带自动返带。也就是说,磁带只能一面播放和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