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胜利TD-V931顶级卡座拆解介绍

楼主(2022-04-25):
胜利TD-V931顶级卡座刚刚收到一台狗头TD-V931高档卡座,罕见成色!极品中的极品,状态非常完美,整个机器身上没有一点点刮伤瑕疵,可以用完美无瑕来形容!原装遥控器说明书保修卡都有!另一本宣传册!VICTOR日本胜利公司就是后来的JVC,日本胜利公司在音响上都是高速的发展,创造了不少奇迹。他的公司规模虽然没有SONY的强大,但科技实力不容忽视,特别在音视频的高端领域有相当的名气。当年在电视台能看到的设备不是SONY的就几乎是胜利的了。他所主导的VHS录像机曾经把不可一世的SONY打得一败涂地,让人刮目相看。时过境迁当年的竞争对手不少已经倒闭或转产,比如雅佳,山水,爱华,中道的光辉历史已不在,而胜利能够存活自今,并且在专业音视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至今能和SONY在专业视频领域相抗衡的就只有胜利,足见他的实力不可小看。

80年代末CD机由于具有动态大,频响宽的特点而被大量的普及。而卡座的市场却日益萎缩。如何使卡座能够扬长避短,就可以和CD机抗衡。或者针对CD机不能够录音的缺点,希望设计一些高保真的卡座能够达到或者部分超越CD机的录音设备就可以作为CD机的良好补充。以便在狭缝中生存也不失为一种良策。这个时期大量的3磁头卡座应运而生。带给各个厂家的难题就是如何使卡座的频响能够延伸到CD机的20千赫兹以便和CD机的频响相对应。TD-V931就是在这样要求的环境下诞生。89年作为卡座的最后辉煌时期,为了应付CD机咄咄逼人的攻势。胜利公司推出了引以为豪的旗舰卡座TD-V931卡座。作为胜利的旗舰卡座,它的设计和音质是有他独到之处的,该机具有2组CD输入端子和一组综合输入端子,很方便的和CD机配合录音。 整机重量达到惊 人的13.5千克,就算是以重量占优势的不少功放也没这么重,足见其用料之巨。同时作为较后期的卡座他得以他采用一些较先进的技术以拟补老式卡座频响不宽的问题,比如210千赫兹高偏磁录音技术可以把录音的频带拓宽,同时辅以非晶态的耐磨磁头也可以把放音的频带拓宽。录放频响达到20千赫兹不成问题。再加上双主导轴,大飞轮直驱马达的机械结构,抖晃率非常的低。在录CD的时候打开录音监听对比CD的信号几乎听不出区别。声音的特点是整个频段相当的均衡,低频潜得深,厚实有力。中频松软,温暖。高频细腻。总的来说是典型的欧洲声,相当的迷人。

由细节见真章,可见该机无论是做工还是性能,都是一款重量级设计的卡座。
该机具体技术参数如下:
1:首次采用了机箱隔板镀铜处理结构,仓门应用了外形稳定器技术,进出仓的手感很好,同时在磁带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吸收来自机芯的抖动,电动舱门!
2:该机具有超大荧光显示屏,可以独立显示时间,计数方式,电平大小,峰值等等,多种操作信息。美观实用。
3 :手动偏磁微调调节功能,录音时可以随时调节音色。
4 :手动电平微调调节功能,录音时可以对录音进行电平补偿。
5 :石英锁相,数字脉冲伺服,走带速度更恒定,精确。
6 :具备峰值电平保持显示器,可随时观察电平是否过载。
7 :磁头放大应用了场效应管做磁头放大,声音柔和细腻。
8 :耦合电容大部分采用了无极电解电容,解析力高。
9 :采用AMORPHOUS非晶态耐磨磁头,硬度高,频响宽,不用担心磁头磨损带来的问题。
10 :多种计数,计时显示切换,可随时观察磁带运行时间状态。
11 :HX-PRO杜比动态扩展系统搭载,录音时打开该功能可提高高频的线性延伸。
12 :长寿的大型ALPS铁壳电位器做电平控制,线性好,寿命长。不会出现普通电位器常见的旋动带来的噪音问题。
13 :直接驱动的大飞轮无刷电机。运转噪音小,效率高,由于是无刷电机,寿命特长。不用担心普通电机带来的电刷磨损的问题。
14 :闭合环路双的主导轴结构,走带轨迹更精确,磁头和磁带结合更紧密的特点,录音抖晃率更低。
15 :采用齿轮传动系统,无摩擦轮结构设计,具有快进,倒带有力的特点,最大限度的消除绞带现象。
16 :信号处理部分采用镀铜的基板做屏蔽,最大限度的吸收外界干扰的能力,使得感应的噪音更低。
17 :独立3磁头结构,具有监听功能,在录音时可以马上放音监听录音效果,以便随时调节录音效果。
18: 马达的机芯设计,具有分工精细,可靠性更高的特点。
19 :杜比B,C降噪系统搭载,杜比芯片为经典2片SONY 20187,同时赋予铜皮屏蔽;具有动态大,减噪效果明显的特点。
20 :多组音源输入选择,镀金输出端子。接触电阻小,最大限度的消除接触不良的现象。
21 :该机还采用了210千赫兹高偏磁录音技术,录音时高频的响应更宽广。

931属于后现代的卡座,录放讲究原音忠实再现,没有过多的添油加醋刻意提升某个频段,931是众多卡友们的收藏之列!因为它里外做工精细,以87000日元的定价一经推出立刻获得日本C.O.T.Y大奖第一名,论声音素质,我认为它高中低三段还比较标准,但标准不代表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931高频延伸很好,中低频没有老表卡和中道卡刻意增加的膨胀感,录放讲究原汁原味!同时原汁原味也意味着中低频量感小,未加调试的音色相对显得直白。该卡座里里外外做工都非常讲究,至于说它的显示屏,录音电平钮等其它功能开关,统统都是一流做工,用料都是顶级配置,这里就不依依道来,总之当你拥有后会发现它真的是一台不可多得的好卡座!至于说它的声音,我只能说两个字:感动!当你坐在沙发上,用遥控器点下播放细细的品味它的声音时,那种厚实,平衡,润滑的声音扑向而来,此时此刻内心的情感只有感动。。。。。。

网友:
工艺是后期机 ,后期机低音会厚实很多 早期机注重高频伸延,所以普及型机声音很薄

网友A:
分了好多隔层是干啥的?

网友:
写那么多字,堆那么多形容词跟广告似的

不喜欢单薄的声音,
炒菜不适当放些油盐酱醋,纯原味不好吃的。
就连歌曲制作的时候,都添油加醋调节好口味才放出,所谓真实还原之类说词是商家操作,别当真

网友:
这做工养眼啊

网友:
木边好别扭

网友B:
当年买不起,现在还是买不起系列

网友:
做过不错,值得收藏。但用来听音乐,电容经过几十年,大概率容量偏差,双声道,对称很难。所谓耐磨磁头,用上金属带,照样不耐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了好多隔层是干啥的?

屏蔽用的,做工不错。

网友:
3磁头卡座啊。。。。 赞一个。

网友:
又有回到卡座论坛的感觉了。

网友:
模拟的东西,特点就是信号失真和不稳定,不能像数字电路那么稳定那么方方正正,不是开就是关能不稳定吗?但是数字电路也缺少了味道,我更喜欢数字电路,因为数字电路稳定,让人感觉踏实,但是不可否认啊,模拟电路可以设计出很多风格,有味道

网友:
牛机啊,还能有这样的成色实在不容易。

网友C(2022-11-26):
难得还有这么好的机子,话说胜利和jvc哪个前,哪个后?

网友:
这卡带机真大

网友:
只有流口水的份

网友:
同期的日本专业卡座都有木边,我有一台索尼的同类直驱3磁头卡座也是同样带有木边,我嫌难看给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得还有这么好的机子,话说胜利和jvc哪个前,哪个后?

当然是Victor在前。Victor是美国公司,全称叫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维克多说话机公司,创建于1901年,是最早的留声机和唱片公司之一,后来发展成全世界最大的唱片公司,1929年被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收购,但是Victor商标仍旧单独使用。Victor公司在日本开了一个全资分公司,这个公司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向美国宣战,和所有美国公司一起被日本政府没收。二战后日本战败,所有的美国财产归还美国,Victor的名字又重新使用,不过复活后的Victor日本分公司独立运营由日本资本控制,为了在国际上避免与美国的Victor商标冲突,在日本之外的地方这个公司就以JVC的商标出现,即日本维克多公司(Japan Victor Company)而在日本国内仍然使用Victor,直到90年代JVC公司统一商标才在日本也开始使用JVC商标。

Victor是一个常见的英语名,本来和“胜利”并无关系,只是中文圈里把它按照Victory的词头翻译成了日本胜利公司,而美国Victor仍然被翻译成维克多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买不起,现在还是买不起系列

现在成色好的价格仍然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