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关于TH58TEG7D2JBAMC双贴sm3281

楼主(2022-04-25):
芯片精灵没有识别到闪存信息,但是量产工具可以识别到ce和id,正常量产就会失败,换了两个量产工具了

网友A:
显示是坏块超出了限制了。

网友:
这是8K的闪存。

网友B:
设置里把容量那个选项里,改为定容 ,最小最大按照你报错那个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是坏块超出了限制了。

坏块显示36个

楼主:
老哥,这个闪存3281支持吗

楼主:
这个是坏块数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把容量那个选项里,改为定容 ,最小最大按照你报错那个来设置

老哥,按照你说你的,量产失败显示的和另一个量产工具一样了download ISP fail

网友:
SM3281不支持这个闪存,换SM3267,SM3268,IS917或IS903。

网友C:
不知道你为啥指定l06的固件

网友:
TH58TEG8D2J, 我尝试过 好像3281 & 3267皆不成功,is903支持

网友D:
第二工具的报错要短接SB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为啥指定l06的固件

老哥,我不懂呀,该怎么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工具的报错要短接SB8吧

短接之后还是显示download isp fail

网友:
TH58TEG8D2J,3281试过不成功,没仔细研究

网友:
badblock over setting大概是跳线不对吧

网友:
双贴过3267,短接R7,短接SB8

网友E:
15nm 的mlc,应该是支持的。在容量设置里设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nm 的mlc,应该是支持的。在容量设置里设置好吧

应该是19nm的,该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