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面有人有耳放的吗?

楼主(2022-04-25):
有点奇怪:一套功放,前级加后级,一般1000元就可以搞定。
一个耳放,也要1000元。
从成本来看,后者不到前者的千分之一!
从重量来看,后者不到前者的万分之一!
这世界是咋的了?

网友:
一片叶子可以遮住泰山,叶子大,泰山大,因为叶子离你近

网友:
这就是市场供求关系。

就是因为你觉得耳放没性价比,所以大家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买的人就少。

工业产品不能批量生产,成本会呈几何级飙升。

耳放对于玩音响的人,不是必备产品,所有音箱都要功放推动;但是耳机并不是都需要耳放,一般低阻耳机,绝大多数设备输出足够推动的很好。

只有耳机阻抗超过50欧,甚至100欧以上,才考虑耳放.

当然有的人用耳放,不排除是为了换一种电路架构,一般设备自带的耳放大多AB类电路,耳放就可以随自己的爱好选择甲类,AB类等各种电路组合。

网友:
按你的逻辑,者世上不合理的多了去

网友:
字数数字补丁谢谢

网友:
哈,因为没用过,不能评价。但专业的东西肯定有道理。

网友:
只要有追求,一切都存在即合理。

网友:
这个价位的耳放很多带解码的啊,解码也要钱吧。少部分只有耳放功能的确实贵,相对的买的人也不多。

网友:
很多年以前听广播,是一个耳机发烧节目,好像听到有个嘉宾说他的耳放三十几万

网友:
什么东西都不是按照材料成本算的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一条信号线都上千元!发烧友烧的是情怀!

网友:
现在什么都是炒作,一双鞋子都能上万。

网友:
耳机不是很高级的话 配个TPA6120A2 芯片的耳放已经很不错了。淘宝有成品

网友:
一条音频线就几十万,你是不是更想不明白

网友:
我是用的二手带解码的耳放,推HD650,楼主可以比较一下手机直推和用耳千元放推的区别,当然必须是无损,耳放接搁放器

网友:
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如果按照你所说的1000块的功放的标准来做耳放的话,做出来耳放可能也就几十块钱。1000块的耳放最少要对应上几千万的功放。同样一两千块钱左右买到比较高端的HIFI耳机,但是拿来买音箱的话,买个入门级都不够

网友:
买的板子自己装的47耳放,双15伏供电,用的NJM4580,推动力很好

网友:
两个胆耳放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