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康佳50的液晶电视,0元修复液晶屏,谁看谁会修

楼主(2022-04-25):
阴阳屏,开始以为是背光灯坏了导致亮度不均匀,换完后发现故障依旧,才考虑是屏的问题。屏型号和逻辑板型号可以参考

楼主:
分别断开两侧屏线,判断是屏那边出了问题

楼主:
拆掉边框,一个一个撕掉右侧的cof,图像不断变化,神奇吗,完全正常了

网友:
你这是看命的修法啊

网友A:
又是撕耳朵。撕耳朵会导致清晰度降低,4k屏变2k。当然,凑合用够用了。

网友:
这啥情况 自适应?????

网友:
没必要撕的,屏蔽排线针脚就行了,你这样拆了反而回不去

网友:
高手,我只会换背光。换过一个TCL电视的背光

网友:
这是碰运气还是修电视,不讲讲原理吗?

网友:
cof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撕耳朵。撕耳朵会导致清晰度降低,4k屏变2k。当然,凑合用够用了。

劳烦解释解释原理?

网友:
终于知道什么是撕耳朵了

网友:
软击穿了吗?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表示这个狠厉害

网友:
是屏线接触不好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劳烦解释解释原理?

液晶屏是靠横竖两排透明的电极通电后成像。当清晰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控制 横向1234 的ic就需要两边安装以获得更高的密度。

虽然两边的“耳朵”是对称安装,但是他们并不是并联输出的。一般都是 隔一个 通一个。

如果撕去一边的“耳朵”,会导致 1234 失去一半的控制引脚 。举个例子:如果撕去右边的 耳朵, 那么 b2 和 d4 点阵 将会不再点亮,这样看起来会降低屏幕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是靠横竖两排透明的电极通电后成像。当清晰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控制 横向1234 的ic就需要两边安装 ...

这是高手,只能凑和用,和正常的屏幕比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亮度和清晰度。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撕耳朵万一搞错了就无戏,排线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是靠横竖两排透明的电极通电后成像。当清晰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控制 横向1234 的ic就需要两边安装 ...

同意,这么修不如换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