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全新大众桑塔纳卡带车机(凯歌4B40)

楼主(2022-04-25):
2004年的产品,用料非常不错。里面线密密麻麻的,坏了修起来可费事。目前调频偏频0.5MHz

原天线输出改正BNC接头,方便接外置有源天线:

磁头是上下移动来实现翻带声道控制的

都是电路呀,设计师很牛啊

皮带不能用了,用随身听的装上凑合用(拉长了1.5倍):

主控芯片:应该是显示或者收音控制

这个芯片没搜到手册:

AM高频头,傍边低的是FM高频头,没拍到:

这个好像是5通道音频调音器

完工的样子:

最终的样子,弃用大众收放机,安装奥迪A6收放机(到手修好了卡带机械部分)。
原因:车机外观好看,全电控机芯带选曲功能。

还有几十盘空白磁带,放假录制几盘。

网友:
奥迪A6好看些 ,国产机还是少玩些

网友A:
A6退带齿轮固定损坏是通病 楼主怎么解决的 分享下

网友:
分立器件出来的声音比较温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退带齿轮固定损坏是通病 楼主怎么解决的 分享下

搜:奥迪A6卡带机维修,有一个帖子就是介绍这个机械故障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退带齿轮固定损坏是通病 楼主怎么解决的 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台A6卡带车机,机器功能全好,就是不能自己出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A6卡带车机,机器功能全好,就是不能自己出带啊!

过渡齿轮坏了,需要维修或者更换。

网友:
这个大众机芯和奥拓小王子机芯一样的,短皮带化成泥了

网友:
真漂亮!在那个时代一直想弄一台,可惜没有弄到。。。。。。

网友D:
收音机效果比现在的车机应该好些

网友:
04年 大众落魄到这个样子了?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效果比现在的车机应该好些

凯歌的效果不好,飞利浦的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