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8年装的光优发电突然用不了,主要用来带深井水泵

楼主(2022-04-25):
2018年装的,8块250瓦单晶板,24块250瓦多晶板,3个PWM控制器,2个48V60A,1个48V150A,4个12V250AH胶体电池,1台5千瓦逆变器,1台6千瓦逆变器。天晴可以带一个1.1千瓦和一个1.8千瓦深井泵同时工作。现在突然一个水泵也用不了了,一开水泵逆变器就保护了。测单个电池电压又有13.8V,切断光伏充电,电池连电饭锅都带不起了,应该是电池废了,这么多板就算没有电池带个1.1千瓦的水泵应该没有问题吧?各位大神帮看看!

网友:
电池到寿命了吧,测试一下放电内阻等,有条件替换测试比较好题外话,有可能只是其中一块电池坏了,都会造成带不了负载

网友A:
按说8块250w加24块250w的太阳能电池板也有8KW功率了,不要电池也能启动电机了

网友B:
光伏太费电池了,铅酸电池基本1年就废了(我的就是),发的电,都不够换电池的成本,永不回本,因为要不断付出成本去换电池。光伏最好是直接并网,不使用电池。
你两个逆变器,换一个看看是不是逆变器的问题。看电池电压不能等断电才去看,要从开启一直看到跳闸,才知道电池电压的变化,有的电池掉到10V,断开负载几秒就能恢复到12、13V。

网友C:
我在想,能不能直接买一个事故汽车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伏太费电池了,铅酸电池基本1年就废了(我的就是),发的电,都不够换电池的成本,永不回本,因为要不断 ...

打开水泵六千瓦逆变器直流电压三十多伏四十多伏五十多伏就这样来回的跳动,一会就断开交流保护了,五千瓦逆变器打开水泵直接就停机了。两台逆变器都可以带动一个一千瓦的电压力锅。带水泵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8块250w加24块250w的太阳能电池板也有8KW功率了,不要电池也能启动电机了 ...

我也是这样想的。难道控制器也损坏了?问题是充电电压有五十七伏,还是电池坏了控制器自动把充电电流也陷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能不能直接买一个事故汽车的电池组

问题是不知道哪里有卖这种电池,我已经在某鱼上淘了两组48V100AH的二手南都铁锂电池,过两天就到

网友:
太阳能发电,电池是硬伤

网友D:
光伏板输出功率和光照度有关,不可能时刻都是满功率。电动机和压力锅一个是感性负载,一个是阻性负载性质不一样,感性负载启动功率基本都是额定功率的3倍以上。

网友:
用过的小手电的4V、应急灯的6V、UPS和汽车的12V铅酸电池,感觉寿命都很短,不知哪天就突然失效了。想用锂电池作为太阳能蓄能电池,但是还有点担心电池安全问题。

网友:
长期浮充对电池也是个考验。

网友:
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的,大概是额定电流的4-7倍

网友:
电机的启动瞬间电流很大,还没启动就保护了。电池蓄能回本有点渺茫

网友E:
你的光伏板是几并几串啊? 我觉得不是电池的问题,要检查MPPT和太阳能板,先看太阳能板到MPPT的电压是否正常吧

网友F:
这只能把光伏板、逆变器、电池分别断开一个个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伏板输出功率和光照度有关,不可能时刻都是满功率。电动机和压力锅一个是感性负载,一个是阻性负载性质不 ...

中午大太阳测试过水泵用不了,平时可以同时用两个水泵,同时煮饭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光伏板是几并几串啊? 我觉得不是电池的问题,要检查MPPT和太阳能板,先看太阳能板到MPPT的电压是否正 ...

我用的是PWM控制器不是MPPT,小控制器是2串4并,大控制器是2串8并,控制器显示的电压是57伏,今天阴天,光伏板的开路电压64伏,单晶板有77伏

网友:
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只能把光伏板、逆变器、电池分别断开一个个的测试

已经测试了,电池是废了,断开光伏电饭锅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