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四位半万用表一定比三位半精度高吗?

楼主(2022-04-25):
      个人感觉,四位半是比三位半多显示一位,但如果四位半的误差大,说不定还不如三位半显示准确,那四位半就没意义了。不知理解对不对,请行家指点!

网友:
分辨率高,精度不一定高

网友:
这个理解正解

网友:
正常情况下,四位半万用表一定比三位半精度高,三位半万用表一定不比四位半精度高。所谓正常情况包括符合设计指标、出厂指标、校验合格时。不合格或故障表不在讨论之列,比如没有显示的故障表甚至不如半位表

网友:
以前国产表最喜欢乱跳

网友:
你把概念混淆了,5%和1%电阻  哪个精度高?

网友:
答案显而易见,5%的精度能高过1%的精度么?

网友:
如果按标准生产的合格产品,肯定是四位半的比三位半的高。你看看四位半和三位半的说明书,精度确实是有差别的。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四位半万用表一定比三位半精度高。能做到4位半的用的材料精度都要高些,出厂时都是校准过的,使用年限导致有的精度不如3位半,但是全新合格商品肯定是的,自己diy的4位不在讨论范围

网友B:
多少位是表示分辨率。
分辨率和精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一般正规厂家生产的万用表,位数高精度也高一些。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前提是正常情况下。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都不经过计量标准检测了吧

网友D:
4位半说的是显示分辨率,精度指的是测量值与真实值的差距
一般来说分辨率高的,精度就高
但也有意外:USB电流表,小数点后那么多位,其实只是个欢乐表

网友:
比如3位半的表显示1.856v,实际可能是1.8556--1.1.8564,而4位半,就可以精确到1.8560,下一位才是近似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位半说的是显示分辨率,精度指的是测量值与真实值的差距
一般来说分辨率高的,精度就高
但也有意外:USB电 ...

此言在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前提是正常情况下。

是啊有道理!但好多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位是表示分辨率。
分辨率和精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一般正规厂家生产的万用表,位数高精度也高一些 ...

感觉精度更现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四位半万用表一定比三位半精度高。能做到4位半的用的材料精度都要高些,出厂时都是校准过的, ...

看来不能只看几位啊

网友:
这样的讨论没意义。经过校准并都合格的三位半和四位半的表,楼主会用哪只?

网友:
这些年用过来, 感触最深的是一致性和重复度才让人头疼, 一个工厂几十只表, 测量高精度信号不一致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信谁, 检测报告都不好弄, 就算是绝对精度不够, 所有的表偏离方向和范围都一致也算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