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解决ch341a编程器不稳定

楼主(2022-04-25):
简单解决ch341a编程器不稳定

准备给我的松下cf-sx2刷一个bios,结果用ch341a刷的时候总是不稳定,一开始思路有问题,总以为是引脚接触的问题,尝试了焊接的和底座的方式,都不行。总是要么无法擦除干净,要么写入再读出无法verify。

想来想去还是供电的问题,于是上示波器看看果然,工作的时候能达到纹波300多mv,在ams1117的out和gnd并了一只22uf,再看纹波Vpp降到160mv左右,再反复擦除、读写,都可以验证通过了!

这个编程器是穷人的利器,本坛可能人手一只吧,如果碰到这个问题的也可以试试

验证的对比图

网友A:
有一个CH341A编程器,无楼主所说问题,是不是楼主的电脑USB口输出纹波就比较大?

网友:
我有两个CH341A编程器,其中有一个也不稳定,一个正常。改天也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CH341A编程器,无楼主所说问题,是不是楼主的电脑USB口输出纹波就比较大? ...

我换了电脑也一样;
估计我这个3年前买的是不是有些贴片电容啥的性能下降了,以前的确用得好好的

网友:
不错,肯定有用

网友:
不错 稳定性不好大多跟电源有关

网友:
那种单片机做的速度比这个快也不贵20来块,现在涨了点可能

网友:
加个滤波电容肯定有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我的有时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CH341A编程器,无楼主所说问题,是不是楼主的电脑USB口输出纹波就比较大? ...

我也觉得电源纹波大,我笔记本就不能用341,台式机上能用,这样的方法也感谢分享!

网友B:
小表子不错。。。也想买个。。。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楼主设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表子不错。。。也想买个。。。

这话看着是表扬,但是听着有点怪

网友:
22uf杠杠的

网友:
回家试试好用不

网友C:
焊上47uf电解电容ok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上47uf电解电容ok了,不错。

也是编程不稳的问题吗?看来有些闪存芯片对纹波还是比较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