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852d++这个焊台能升级一下吗,总感觉温度什么的不是很准

楼主(2022-04-25):
手机焊接不太敢用,不确定,这个单独接个温度显示也行

楼主:
这个花了好几百大洋

网友:
里面应该有校准电位器的吧。买一只电热偶温度计校准下就行了。或者把热电偶温度计接到热风机热电偶上,直接读出热风枪温度。

网友A:
温度不是重点,重点是掌控温度。有的人用打火机都能给手机cpu上锡。只要出来的温度是稳定的,焊接全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是重点,重点是掌控温度。有的人用打火机都能给手机cpu上锡。只要出来的温度是稳定的,焊接全靠练习 ...

那是大神,

网友:
这种螺旋式的热风枪只要出来的温度是稳定的,你就多练习就行了,我用的还是858的热风枪,没有显示温度全靠手感。850也没有显示,温度常年最大

网友:
也是 这热风枪不像烙铁头   出风温度差不多就行  关键是距离和时间   热风出口 差一毫米 估计就差好几度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850,凭手感

网友:
主要是多用常用,用多了就操控火候了。

网友:
先用报废板练习,   别一上手就干活   温度要看自己熟练度   熟练了    温度高一点干活快一点

网友:
一看就是用的不多,找废品板,多练,熟能生巧。我现在也调到400度吹,手灵活点就行。修手机还得上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