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把记录仪内脏拆了,变成个“伪记录仪”。还请坛友再推荐一个

楼主(2022-04-25):
上汽通用的纯正用品,一直用了两年没问题,前几天想拿下来看看记录仪还有没有正常运行,结果拿下来看是正常的,把卡格式化再装上就坏了。看指示灯状态是固件升级或者修复内存卡中。换卡也不行。拆开看看做工也一般,卖700多!里面有个wifi模块,不知道能不能拆下来改成usb的用

网友:
你是没见大众配送的“原车”的,经常性的不录象,还没有提示!

网友:
膜都还没撕  换个290方案的, 效果贼好

网友:
不会是认卡吧,卡比如卡有有标记, 一旦换了个卡或者卡被格过之后 系统锁死

网友:
用app进去格式化试试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滴,感觉记录仪特别坏卡,已坏了几个了,现在停用了

网友:
频繁的搽写,坏的快很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滴,感觉记录仪特别坏卡,已坏了几个了,现在停用了

我觉得主要是读写量大,不是闪迪三星这种大品牌经不起这么大的写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滴,感觉记录仪特别坏卡,已坏了几个了,现在停用了

有专门的记录仪专用卡,速度不快,但是对读写量的耐受比较高

网友C:
汽车打火电源断一下好像也冲击记录仪,之前那个记录仪电池换过,内存卡倒没坏过,不过我换了个360K600,据说是内置32G的EMMC存储,没拆开看过

网友D:
有可能是只认自带存储卡。换300多元厂家直销联咏96660,IMX291感光片记录仪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只认自带存储卡。换300多元厂家直销联咏96660,IMX291感光片记录仪好些。 ...

麻烦推荐一款或几款记录仪,谢谢

网友:
海康威视c6s gps版本  支持4k录像,效果不是一般公司能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打火电源断一下好像也冲击记录仪,之前那个记录仪电池换过,内存卡倒没坏过,不过我换了个360K600,据 ...

我买的可以设置通电延时开机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型号的大众“原厂”记录仪,一直在用4年半了,当时狗东价约四百。
其实性能平平,挂上原厂就卖高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主要是读写量大,不是闪迪三星这种大品牌经不起这么大的写入量。 ...

大品牌的也活不长,毕竟普通内存卡的设计使用场景不是这种来回写的

网友:
和我的同款的

网友:
是不是内存卡有专门识别的东西才能用

网友(2022-07-15):
好像是雪佛兰或者别克送的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