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级电容应急启动电源DIY成功

楼主(2022-04-25):
在大神的指导下,仿造他的制作了一个
图1:

大神自用的。

里面还加了升压板
基本功能已实现。可单独检测电瓶电压,1档充电,二档放电延迟6秒后蜂鸣,开始放电。

全部物料清单如下:
=========================
防水盒 250*80*70
2.7V350F 6串
电容均衡板 (买了一个22cm长的后期两端磨掉了一些,不然太长放不进)
升压板
延迟继电器
80A汽车继电器
显示屏
6脚船开
4脚自锁开关
EC5夹子
DC/TYPE-C 头
二极管3根
蜂鸣器
线若干
==========================
大部分购于PDD,材料成本算了一下共190左右。显示屏买方的那种能便宜些

网友:
有没有制作过程,描述好少

网友:
做的蛮好,等待制作过程和购物清单。

网友:
电容参数多少?

网友:
说明简洁,看不明白

这个板块,应该一五一十道来,或者转一下你学习的内容

网友:
电容的参数和数量

网友:
这东西每年冬天有机会用

网友:
这是成果展示贴

网友:
很漂亮啊,我买的6个3000F的电容裸奔呢,前年用了几次,去年换完电池就没再用,但是也一直备着,毕竟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谁知哪天突然发动不起来。

网友:
制作过程呢?成本多少?

网友:
看图片是6串,0.4wh的法拉电容,应该是2.7V 400F-500F之间的电容,所以比常见的3000F的电容个头小很多。

网友:
精致的东西,有没有实用过?

网友A:
比卖599块钱的体积大了点。目测电容器是美国货2.7伏500法左右电容

网友B:
体积不小,电容是新的吧。

网友:
能应急启动汽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卖599块钱的体积大了点。目测电容器是美国货2.7伏500法左右电容

另外一个求助贴发了清单,这是完工贴。
电容是 2.7V 350F  6串。

防水盒尺寸 250*80*70  体积略小于autowit 的F350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不小,电容是新的吧。

小黄鱼买的卖家人不错给我挑了几个非常新的。

网友:
效果应该不错,就是不知道是现用现充还是充好了一直放车里备用

网友:
有没有上车试过,无电瓶能启动小汽车么?

网友:
轻便容易携带,就是充电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