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两个亿储固态的测试、拆解(J11-120GB/J15-256GB)

楼主(2022-04-25):
亿储的两个固态,型号分别是J15-256GB和J11-120GB。单位换下来的电脑里的,前些天拿来烤游戏,发现这速度有点感人,于是今天来测一下然后拆开

首先转接的USB3,不是直连SATA。然后用HDTune测的全盘写入
256的看起来有50G的缓存,缓外直接起飞

120的惨不忍睹,好像有一点点缓存,又好像就是个U盘

跑完开盖看看
120G的,YS9082主控,之前有帖子说好像是慧荣2258XT的马甲,闪存四颗,只能看出来是256Gbit一颗

然后是256G的,虽然还是YS9082,但是后缀从HC变成HP,闪存这个标是镁光的512Gbit(64Gx8bit),依然是四颗

别的东西就不懂了,哪位大神能详细解答?

网友:
9082主控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我尼玛的…拆出来个三星的EMMC颗粒,主控是DM9251也是这个牌子的256固态。我都怀疑里边板子被人换过!…

网友:
拆开也不管用

网友B:
这货速度,比机械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尼玛的…拆出来个三星的EMMC颗粒,主控是DM9251也是这个牌子的256固态。我都怀疑里边板子被人换过!… ...

也许厂家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速度,比机械还慢。。

确实真的够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尼玛的…拆出来个三星的EMMC颗粒,主控是DM9251也是这个牌子的256固态。我都怀疑里边板子被人换过!… ...

恭喜你,获得1081U盘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获得1081U盘一个

这颗粒上优盘板子稳定不?读写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尼玛的…拆出来个三星的EMMC颗粒,主控是DM9251也是这个牌子的256固态。我都怀疑里边板子被人换过!… ...

emmc实际上比辣鸡白片黑片强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上优盘板子稳定不?读写能到多少?

单贴大概写50读70?双贴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贴大概写50读70?双贴翻倍?

我这个四贴256G的,现在固态还认盘…就是卡。扫描有坏快。值得买俩U盘板贴上去不…??

网友E:
这速度我还以为单位标错了,慢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速度我还以为单位标错了,慢的可以

这个速度我都震惊了

网友(2022-06-20):
应该是有坏块的原因,跑一下RDT屏蔽一下。

网友:
杂牌的固态真没下限啊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
电子产品就这样~图便宜就得赌,输的概率大点~

网友F:
这固态是个垃级货,千万别买这个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固态是个垃级货,千万别买这个杂牌

单位上电脑的,我自己用肯定不会买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