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好些年不DIY了 升级个内存条都算是大活

楼主(2022-04-25):
买了个二手的联想扬天S550,内存8G,其中集显使用2G,真正可用内存为6G

看看内存也不贵,就买了条8G的

拆机都是卡扣,感觉和拆手机差不多,内存条就在电池上方的屏蔽罩里

右下角是512的固态,看起来应该可以兼容更长的型号

翻开屏蔽罩就可以直接更换内存条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屏蔽,因为板载的4G就在旁边直接暴露着
另外就是竟然忘记拆卸内存之前先拔掉电池,不过好在也没有翻车,新内存装上电脑顺利开机了

网友A:
8G内存多少米?是几代的?

网友B:
哦,要断电池吗,一直就是直接换的,只是关机从来没有因为换内存、硬盘断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8G内存多少米?是几代的?

4代,联想的1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要断电池吗,一直就是直接换的,只是关机从来没有因为换内存、硬盘断过电池 ...

之前很多年一直都是断电工作的,不过这是我第一台内置电池的本子,所以就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要断电池吗,一直就是直接换的,只是关机从来没有因为换内存、硬盘断过电池 ...

会烧主板的,笔记本关机是主板不断电的稍微碰到点短路了轻则烧个电容主板屏幕啥的,重则CPU显卡屏幕一波带走,整机报废,千万要拔电池,笔记本换硬件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要断电池吗,一直就是直接换的,只是关机从来没有因为换内存、硬盘断过电池 ...

如果是休眠状态,内存是带电的,直接拔容易烧CPU

网友:
集显用内存不是动态的么

网友D:
请问仰天什么配置,多少价参考下

网友:
那个屏蔽罩是为了防止EMC问题的,也防止数据被其他的干扰影响到,有总比没有好,厂家舍得给机器上屏蔽罩,就偷着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仰天什么配置,多少价参考下

s550-14api 2000收的,边角有磕碰,没有的贵200,实体店
AMD Ryzen 5 3500U  8+5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休眠状态,内存是带电的,直接拔容易烧CPU

就是这个休眠和这个睡眠,我一直分不清楚,也不知道是休眠要用电还是睡眠要用电,后来就弄个bat放桌面,不关机只用这个bat来操作

网友:
板载内存没有插槽,会更稳定些。现在的笔记本都变成了超极本的结构。变成快消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要断电池吗,一直就是直接换的,只是关机从来没有因为换内存、硬盘断过电池 ...

操作前断电是常识,等你哪天烧了一片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操作前断电是常识,等你哪天烧了一片就知道了。

看维修厮的视频,有个人因为拔电池烧了电池接口附近一片

网友:
板载才4G,,现在主流16G才算堪用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操作前断电是常识,等你哪天烧了一片就知道了。

好的,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维修厮的视频,有个人因为拔电池烧了电池接口附近一片

那到底要不要断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维修厮的视频,有个人因为拔电池烧了电池接口附近一片

那是操作不当,跟拔电池有什么关系。

网友:
同是四代还是主力,,本本可惜只支持一根内存条,而三代内存单条又最大只有8G..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