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汽车加装超级法拉电容16V/500F,超稳的分流

楼主(2022-04-25):
电瓶用了2年,容量明显衰减,为更好保护电瓶及解决车本身的缺陷(机舱无电瓶,电瓶放置后备箱,导致电源线太长,存在启动压降及一些波动),故加装超级法拉电容,增强机舱的电源性能,该类型电容非常安全,不会爆炸起火,充放电能力强。
原材料:
1、拆机二手超级法拉电容,6个2.7V/3000F,串联组成16.2V/500F(带均衡保护板,单节电压超2.7V即进行放电),电容组内阻1.59mΩ、放电能力达1755CCA
2、100A空气开关C型,防止电容击穿短路后,导致电瓶短路损坏相关电源线。
3、350A对接开关,方便分离法拉电容,而无需拆解引线及螺丝。
4、25平方电源线2根(耐高温),500mm足够,根据车的电源位置及法拉电容位置决定,超过1米,建议采用35平方电源线。
5、热缩管对折宽330mm*1米,用于法拉电容等器件的收缩固定及隔热。
6、铝箔纸390*190*40 多个,用于多层包裹法拉电容进行隔热。
7、2.5平方电源线红黑颜色多组。
8、螺母垫圈、扎带、接线柱等多个。
9、温度计一个,用于电容内部的温度检测,确保温度不超过70℃。

实测效果:
1、未加装法拉电容,机舱启动电压低至6.5V,测试内阻8.97mΩ,放电电流仅311CCA。
2、增加法拉电容后,机舱启动电压低至8.9V,测试内阻2.74mΩ,放电电流达1020CCA。这个数据为之前采用10平方的电源线(4组2.5平方并联),改用新的25平方电源线后未测试,后期补测。
3、发动机启动的瞬间很有力,与不加法拉电容之前效果明显,充电非常快,仅十来秒就补充完消耗电量。如果是电瓶启动补充充电,充电时间需大幅加长,不一定及时补充,特别对带自动启停的车(这也是短途行驶电瓶易坏原因之一)。
4、原车单电瓶点火启动,电瓶放电电流达300A,充电电流65A。
     增加超级法拉电容后,10平方的电源线放电电流分摊135A,充电电流108A。
                                     25平方的电源线放电电流分摊178A,充电电流101A。
     上述电流非瞬间峰值电流,无示波器采集,为钳流表测试。
5、改制的隔热措施,机舱温度66℃,电容内部44℃,可满足超级法拉电容的工作温度要求。
6、至于油门响应感觉好一些,油耗差不多,自动启停好用了,整车电压维持较高14V,电源更平滑,对于点火、电动组力等系统理论上电压高了,性能上相对更稳。

缺点:
1、超级法拉电容体积较大,占用空间,且影响机舱美观。
2、超级法拉电容存在漏电现象,买的这组电容一天掉电0.16V,如果长期停放,需断开空开,防止电瓶亏电;建议自己买48V法拉电容组拆解,再从中配对6个,可保证掉电每天0.04V。
3、超级法拉电容不耐高温(最高70℃),需特别注意隔热,超过或接近极限温度,容量会逐渐衰减直至充放电失效。
4、为了安全(防止过压短路)需增加均衡板,但同样会加大自放电现象。

网友:
楼主  你装了100A空气开关  ,又说启动电流分摊超过100A  不跳闸吗?

网友:
非常棒,原车电瓶快7年了一点就着车,等不能用了也学者楼主改一下,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像是加了个炸药包

网友:
这种电容加装在车上缺点比优点多,主要是体积太大,受不了车上高温,尤其是夏季。对于使用自动启停功能的车辆的确是个好办法。另外对于旧电瓶有好处,增强车辆启动性能。

网友A:
我也买了2个还没有到  我做点焊机的   30元2个

网友:
放机舱内感觉还是不安全

网友:
创意不错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你是商家吧,就这么捆在机舱里,夹子随便一夹谁敢长期用?

网友:
放在发动机仓有点吓人,那里温度太高了!

网友:
有成品,外观不错体积没有这么感人,效果如下:

网友:
定时炸药包的造型,小心修车人报警。

网友:
这么多线接空开,能安全?怎么也要压个线耳吧

网友:
6电容 带充电,均衡,正在老化测试 平时放后备箱,偶尔应急用一下,就是不知道夏天车里温度太高,对这个电容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2个还没有到  我做点焊机的   30元2个

前几天隔壁5块钱1个,2.7v3000f的买了6个打算做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隔壁5块钱1个,2.7v3000f的买了6个打算做点焊机

私信个地址 谢谢  这么便宜在搞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隔壁5块钱1个,2.7v3000f的买了6个打算做点焊机

同问、私信个地址、 这么便宜搞几个、 谢谢

网友:
3000F2.7V,现在是12元一个吧

网友:
楼主的创意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