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了个车载WiFi终端

楼主(2022-04-25):
捡了个车载WiFi终端

MTK7620

百兆网口

一个华为的3G模块
有个TF卡槽,一个USB口,只有2.4G,
这个真没啥用,能弄个啥?
无线打印服务器?

网友:
都有手机了,这个没有用了

网友:
还不如手机热点!

网友:
cdma2000都开始退网了

网友:
百兆的,可以当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
做个USB打印服务器或者文件服务器应该还是可以的,虽说性能一般但能用...

网友:
7620真的没用,硬改也是费的。性能摆在那里 随便运行一个稍微有用点程序都可以卡到死机

网友:
能不能刷个固件,做中继?

网友:
现在都 让手机给顶了

网友:
淘一张4G网卡,看看能不能变成4G路由器用。不过这也得碰运气,要是固件不支持,那就彻底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