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CJL13-YP13型采集器+微功率无线通信模块

楼主(2022-04-25):
人工抄表终于被取代 三相动力电被安装远程抄表 看看工人施工后扔下来的模块 看不懂...

网友A:
还有单片机能用,变压器也能用

网友B:
屏蔽盖怎么不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单片机能用,变压器也能用

哈哈 在会用的手里可以利用 在我这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盖怎么不拆开

拆了也看不懂就没拆 想看我明天拆开补图吧

楼主:
我是发错板块了还是被移动了

网友C:
总线机制,从电表采集数据,然后移动网络发送到主机,这样就能远程抄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线机制,从电表采集数据,然后移动网络发送到主机,这样就能远程抄表了 ...

嗯 没有看到用数据流量 那这是什么信号 这些信号需要中继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没有看到用数据流量 那这是什么信号 这些信号需要中继吧?

这个不需要走流量,是点对点发射的

网友E:
以前是红外手持抄的  现在都是载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需要走流量,是点对点发射的

走的啥波 接收靠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是红外手持抄的  现在都是载波的

不懂这个原理 啥频率啥波 哪里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没有看到用数据流量 那这是什么信号 这些信号需要中继吧?

查查有没有esim芯片,如果没有在小区里面应该还会有多个gprs中继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