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SANC(三色)G7 Air液晶显示器如何拆开?没有螺丝

楼主(2022-04-25):
SANC(三色)G7 Air

找了好多遍,没有螺丝。32寸三色的超薄液晶显示器。用东西撬也撬不开,怎么拆开?

网友:
等楼主后续一起学习。

网友A:
不让你拆,就不要拆

网友:
侧面看看,除非它和手机一样是双面胶粘的,否则面板和背板就有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让你拆,就不要拆

不拆,来这个论坛吃屁?

网友:
一般有几颗螺丝的,如找不到,就用平口的东西撬开它。有个缝隙可以看到的。

网友:
看看边框是不是有包边,有的显示器螺丝在包边里面,需要把包边去掉,才可以看到显示器四周的螺丝

网友:
见缝插针看卡扣

网友:
四周撬开卡扣即可。

网友:
现在超薄式的基本都是卡扣结构了

网友:
从显示器正面 。沿着屏幕或者外壳缝隙慢慢撬。沿着屏幕撬时小心点,容易碎屏,但相对容易撬开些

网友B:
现在都喜欢用卡扣,卡扣比打螺丝装配成本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喜欢用卡扣,卡扣比打螺丝装配成本低很多

几个螺丝能多几块钱成本啊?

网友:
找个不锈钢调刀,从四周找缝划开

网友C:
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字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字 大力出奇迹

屏幕都快撬碎了!

网友(2022-07-27):
延边找到缝,插进去把卡扣撬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