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旋转编码器的毛刺怎么处理?

楼主(2022-04-25):
就是这种1块钱的编码器,带按钮的。
高低切换的时候毛刺很多,并了104的电容好一些,低转高没有了,但是高转低的时候还是有。

网友:
都是软件或者硬件处理的。
单片机按键消抖程序。

网友A:
104电容太大了,并103的。
参考我的程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488-1-1.html

网友:
看波形了么

网友:
电容太大要根据波纹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电容太大了,并103的。
参考我的程序

好的,我试试。

网友:
我是拆开把里面的小珠子拆了扔了,弹片的把突出那个点敲平.

不得不说,这东西还是ALPS的好用

网友:
硬件有能力就拆了修复一下再装上   电容换几个值试试  软件上做些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试了我的方法没有,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我的方法没有,什么情况?

没呢,疫情被困,遥遥无期

网友(2022-12-22):
直接打开arduino里EC11的库文件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我的方法没有,什么情况?

103并接完美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