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22-04-25):
是情是这样的,有腾达n300路由器,刷了腾达f3万能中继,结果中继老断,怀疑运存小,换了64m的一样,于是想着用8m内刷dd看看,,结果刷好了开机进wbe页改不了数据,于是换4m内存刷w308r和f3两个原厂固件包,开机一样是改不了数据,连wifi名和密码都改不了,于是换回有f3固件的2m内存,据然ok,但还是不稳定,也许是上级路由器原因不稳定。我奇怪的是同样内存只是容量不一样,刷了同样固件为什么能开机就是改不了数据?有大佬知道原因么?记得4m刷2m固件是可以用的

网友A:
设备固件里可能没有支持2M以上ROM的配置,有些地址访问可能有问题

网友B:
这种老古董还不扔了搞啥子,起码也弄个双频路由中继。2.4G中继、5G连接家里设备网速嘎嘎快,比单频强的多。当然距离近用5G中继速度更快。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扔了换一个吧

网友:
太老了,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古董还不扔了搞啥子,起码也弄个双频路由中继。2.4G中继、5G连接家里设备网速嘎嘎快,比单频强的多。 ...

岀门在外将就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固件里可能没有支持2M以上ROM的配置,有些地址访问可能有问题

记得以前是用16m的刷f3,2m固件可以用,今天买了两个2m内存,回去再试下

网友C:
双频20块都有了,折腾浪费的时间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频20块都有了,折腾浪费的时间都够了

没看到20的。昨天卖了个2m内存刷了ok,看来是内存挂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容老化了导致的滤波效果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岀门在外将就一下吧

5357真的太热了,性能不如qca9533,发热还大,整个wr842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5357真的太热了,性能不如qca9533,发热还大,整个wr842多好

博通的芯普遍热,。。。。。。用过3台,身有体会

网友:
有时候手机用家里的路由器上网还不如4G快,如果说宽带慢吧,但是下载软件、电影速度也能达到几兆字节,怪事!